美化我的kt板飞机

楼主(2005-12-20):
给我的kt板飞机画了个装,大家看看.是用的乳胶漆调色后稀释手工刷的,可能比较粗糙,凑合能看!也不算重

侧面全身照

正面照

侧面后部特写

机身腹部

尾部特写

鸡头特写
天冷了,没办法飞,只能等天暖和再飞了!

网友:
为何看不见机翼?

楼主:
机翼刚贴透明胶带,打算用喷漆,还没喷好,所以先上机身了.

网友A:
大哥你机身的弧型是怎么折出来的

网友:
 不错,已经看不出来是kt板的了~~ 手艺一流~

网友:
手艺不错,舵机安在机身里面就更好了。何时将机翼装上再上图!

网友B:
不错啊,动力是我的.呵呵赶快上试飞报告

楼主:
一直在等遥控,模型说下个月初才能到货,现在只好等着了.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机身的弧型是怎么折出来的

机背上面的弧型是用5mm的kt板用电热丝分为3mm左右的薄片弯曲的.
而机身的弧型就是用5mm的kt板粘起来的,只要弯曲度不大,一般不会断裂的,粘的时候会有力量,可以上胶后用大头针将他们钉住,等干了以后就可以拔掉大头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啊,动力是我的.呵呵赶快上试飞报告

网友:
不错呀 比我做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