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0947的桨和9050的桨什么区别,哪个效率高?

楼主(2005-12-21):
如题,谢谢~

楼主:
直驱用的~呵呵~

网友A:
预计转速?
0947只能在低转速使用的。

网友B:
0947?是皓业打错了吧?9047才对吧?

楼主:
哦~呵呵~铃铛用什么样的?
什么地方的桨便宜呢?

网友C:
用起来都差不多

楼主:
今天买了14根9047和6根1047的桨~呵呵~

网友D:
原帖由
lhmilym
于 2005-12-21 10:24 发表
如题,谢谢~
浆的效率取决浆型和浆的材质还有与电机的匹配程度.9047和0960是两种不同的浆,当然效率不同,但哪个高就不好说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