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行的朋友请进——关于CD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5-12-21):
    昨天在陶街买东西时发现了这个东西,但是上面有个轻触开关之类的元件在上面,没搞懂起什么作用。哪位懂行的给介绍介绍?
    还有,如果想把这堆东西改成象大家一样的无刷电机,这个小开关可以拆除吗?

网友:
就是一个微开关!是检察光头的位置的!

网友A:
开关是光头定位用的(归位)。做的时候整个电机都要敲下来,别说留开关了,,,,后面的铁板你不觉得重么?

网友:
把电机上的那个转盘撬下来后,拆下两个螺丝,就可以把电机单独拿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是光头定位用的(归位)。做的时候整个电机都要敲下来,别说留开关了,,,,后面的铁板你不觉得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