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风扇

楼主(2005-12-21):
用电脑电源的散热风扇做个导风扇,大家试过没有啊,不知道能不能用啊,给点建议

网友:
不知道你要用在什么上面,其实电脑里的各种大小风扇很多,小点的就是显卡上的那种,如果可以加点散热片也是可行的选项.

网友:
我拆了两个,想改涵道

网友A:
不行,那叶片承受不了高转速,电动涵道+无刷可以转到5W转,电脑风扇受不了

楼主:
我在试验

引用 网友A:
不行,那叶片承受不了高转速,电动涵道+无刷可以转到5W转,电脑风扇受不了

我在试验了,结果出来报告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试验了,结果出来报告大家。

快试!有什么进展和大家讲讲。

网友:
怎么样啦?

网友:
那种叶太重了,不好吧

楼主:
可以使用的

最近两天工作之后拆下改装了两个,在底转速下是可以使用的。
因为该风扇用的是ABS料,或明苯料,而不是用的尼龙或PC料,
所以最好不要高转速下使用。用380电机正合适,
8.4V,10A下,带320g左右的滑翔机,动力感觉很足的,可以拉筋斗。

楼主:
可以使用的

要注意,不要选ABS料的,不好拆,里面的铁圈用胶结的,又不好看,
明苯料的一般是天蓝色的,又透明,比较漂亮,强度也较好。
上面装的铁轴有滚花,是压进去的,可在反面钻个2.2mm的小孔,
用铁轴从反面压出来。轴套太短了,不过不用高转速,是可以使用的啦

网友B:
原来你只用页呀,我还当成是改造无刷电机呢,那个铁心是4级的不知怎么绕线呀?

另外,你用的直径多大的扇页啊?

网友:
我试过

用散热风扇,取出原磁钢,装上强力的.
摘下原定子
用24mm的CD定子,0.52的线8圈
11.1v,10.5A
推力200g,转速太低,如果有三级定子
转速就会上去.正在琢磨改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来你只用页呀,我还当成是改造无刷电机呢,那个铁心是4级的不知怎么绕线呀?

另外,你用的直径多大的扇页啊?

我大致研究过4极的绕线,ABCD四极,双线并绕,A极顺时针绕,B极逆时针绕,C极顺时针,D极逆时针,绕好后,第二根线的头尾要倒过来,每次只导通一根线。导通第二根线的时候,由于首尾反接了,实际上起了换相的作用。

不知有没有说明白。。。。。

网友:
电脑风扇的电机带霍儿块,靠霍儿块实现换相.磁钢磁强度也不够,没有改造意义.还有电脑风扇的质地不适合高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大致研究过4极的绕线,ABCD四极,双线并绕,A极顺时针绕,B极逆时针绕,C极顺时针,D极逆时针,绕好后,第二根线的头尾要倒过来,每次只导通一根线。导通第二根线的时候,由于首尾反接了,实际上起了换相的 ...

单项是这样吗?

网友:
我这样绕后用原来的电路板驱动不了,我有没有无刷电调无法试验。。。。。

网友(2006-01-24):
我在电脑电源上卸了个散热风扇装在火鸟上,怎么感觉动力明显不够。是不是风扇太重了,转速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