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风扇

楼主(2005-12-21):
用电脑电源的散热风扇做个导风扇,大家试过没有啊,不知道效果如何??谁能帮给测试下数据?

网友:
我以前试过,效率不好,用在模型上不行的。

网友:
效率低了,是软磁的

网友A:
光用那个叶轮,效率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用那个叶轮,效率如何?

同问

网友:
做气垫船可以,太重了

楼主:
很一般

引用 网友B:

同问

用400电机。8V,18A电流,推力,320g,效率够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400电机。8V,18A电流,推力,320g,效率够底的

网友A:
前天在二手市场看到了传说中的暴力风扇,12V 1.8A ,那个叶轮的设计跟平常电脑散热用的是不一样的。手头有三个12V1.1A的,叶轮的螺距也是比同直径的普通散热风扇大。看来高速叶轮跟低速叶轮的设计还是有差别的。用高速叶轮来改,可能效率会高些

楼主:
哪里搞的到?

引用 网友A:
前天在二手市场看到了传说中的暴力风扇,12V 1.8A ,那个叶轮的设计跟平常电脑散热用的是不一样的。手头有三个12V1.1A的,叶轮的螺距也是比同直径的普通散热风扇大。看来高速叶轮跟低速叶轮的设计还是有差别的。用 ...

哪里搞的到啊,想弄个大风扇玩

网友:
广州,将军东电器城某档口。大小跟电脑上用的一样,应该是8CM的。我现在有个12cm的但转速比较低,有空再去看看有没有10cm或12cm的高速扇,我想可以直接拿来做气垫船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