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6# 机 飞了两天

楼主(2005-12-21):
晕了 破机飞了两天也没飞起来  对自己有点失望 不是那块? 呀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我也有个36号,买的时候在店里,电不足的情况下,油门到了近80%,才有要飞的感觉,之后知觉判断电力不足造成的,就买了回来。

到家后,充满电想飞,结果油门到底,飞机还在地方溜达,完全没有上天的意思,无语~~~

看论坛老鸟帖子吧,知道了浆距要调整,去调之~~~

第一次:浆距大了,10多度(具体不知道,凭感觉),认为浆距大升力应不错吧,结果无用。
第二次:浆距调小,大概6度左右,去飞吧。结果,油门70%,开始飞起来了。

结论:
1、电机太弱,飞机太沉,浆距很重要~~
2、飞机重了,的确稳定多了,基本上飞起来我可以在2X2米范围内活动了,新手,大动作也不敢做

都说36号不好,我也还没有遇到不好的情况,以后遇到了再通报大家。
之前飞过E-Sky CP2,感觉不好,虽然动力足,但飞机很轻,飞起来就没有稳定过,锁尾也感觉不好。当然,我不会调也是真的。但,飞机这玩意,尤其是卖给新手的入门级产品,如果能调好了再卖出来多棒啊,免得打击新手积极性 :)

楼上的兄弟,调浆距吧,我的经验是6-7度,暂时让他飞起来就可以了,飞高了相信对新手也没有用。
我现在很满意,先练习用。等熟悉了,换无刷去,就可以玩命折腾了

网友:
对了,36号在起飞的时候,中间有一段时间抖动的非常非常厉害,你的有这个情况吗?

网友:
楼上的好多都是说明书有的,不过-2度之说头次听说,也有收获,感谢!!

遥控器上面的两个钮一个负责行程的(左侧的),右侧是负责角度的,对吧?我也没有东西判断角度,但是调过之后的确可以飞了,由于场地不大加上天冷也没有到外面测试,所以现在的结果应该还不是最佳状态。

但是,我想能飞起来是第一部,先悬停看看,未来再说如何飞的好吧 :)

网友:
油门回0,先调右钮把使主翼攻角为0度还是-2看你自己的了:)然后油加到%75左右调左钮,左右调一下能离地就可以了.不可调大了(顺时针),有点升力就行.然后再加点油就可以升高了.这就是我没螺矩尺的调法..我也飞不好.不对的请指点.大家一起学习吧..

网友A:
昨天到81湖上飞,勉强飞起来了,但是飞机就是不听话,左晃右晃的,最后,终于掉下来了,两个浆轴全部损坏,靠!
说不清楚为啥,总觉得飞机在左右逛荡,根本不能悬停的感觉。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左右逛荡是非常正常的,道理和你骑自行车一样,因为你还没有练成那种反映。多翻翻老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到81湖上飞,勉强飞起来了,但是飞机就是不听话,左晃右晃的,最后,终于掉下来了,两个浆轴全部损坏,靠!
说不清楚为啥,总觉得飞机在左右逛荡,根本不能悬停的感觉。

我再说一遍,请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对您一定有帮助。不信试试,很多模友都说很有效。

网友:
我慢慢的开始喜欢36机了。楼主遇到的问题俺都遇到过,机器都坠毁了十几回了,调机器很熟练,操控就是菜,没办法练习不够。朋友劝我练模拟器,三年练兵不如一次演习,三年演习不如一次实战,最好的模拟器也无法代替实际操控。宁可摔机器也不用模拟器,机械零件一般不买,都自己加工,用上去还不错,铝镁锌合金机械强度很高算航空材料,自己加工的零件就是比原配的好,摔一次改一次,除了尾波箱和十字斜盘其他的塑料件都换成铝镁锌合金了。修改机器的时间远远超过飞行的时间。路慢慢兮其修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