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指教!

楼主(2005-12-21):
小弟想装一架练习机,现在有一台三叶52的
发动机
和遥控T4VF,72MHZ的,没有接受和
舵机
,晶体叶没有。现在想 请教接收用几通的?什么型号?舵机FUTABA3003要几个?并且给我配个晶体。谢谢!

网友A:
40级的,星宇,小金星就行。T4VF72MHz的发射机分高,低端。72.5以下为低端,以上为高端,要搞清楚。晶体配一对,如72.910T(发射机用),72.910R(接收机用),舵机要5个,接收机5通6通都行,配FUTABA较好。

楼主:
可是,前辈,我的遥控是只是标72MHZ,没有看到标什么高端或低端的啊,我在想是不是晶体只要频率相同,对于72MHZ的遥控跟接受,用一对高端晶体或低端的一对也可以的?也就是说遥控和接收都是72MHZ的,晶体可以在72.010-72.090选一对,如72.910T(发射机用),72.910R(接收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