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木桨,用什么木料好?

楼主(2005-12-21):
同题

楼主:
大家请知道,给一个参考吧,轻木太软了。

同题

网友A:
前缘30%用椴木,后缘70%用轻木或桐木,用“哥俩好”粘好后,用锉刀修好翼型,旋翼夹头端上下两面在粘上两片椴木或楠木加强,最后用热缩膜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缘30%用椴木,后缘70%用轻木或桐木,用“哥俩好”粘好后,用锉刀修好翼型,旋翼夹头端上下两面在粘上两片椴木或楠木加强,最后用热缩膜蒙。

专业!

网友:
桐木比较好,加工容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