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哩电单体是不是就可以串联直接充电 不需要用平衡冲电啊 呵呵

楼主(2005-12-21):
两个哩电是不是就可以串联充电 不需要用平衡冲电啊 呵呵

网友A:
可以,前提是:

1、你的充电器要支持两节锂电的恒压恒流充电。
2、你的两块电池必须内阻一致,剩余电压和电量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前提是:

1、你的充电器要支持两节锂电的恒压恒流充电。
2、你的两块电池必须内阻一致,剩余电压和电量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