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pojie文泰2002+?

楼主(2005-12-21):
买了2张光盘都没搞定,不知道哪位dx指点一下 ?

网友:
文泰刻绘2002版软件介绍

  1、包括了此前历次出版的文泰刻绘软件的全部功能, 还增加了许多新功能,修正了部分错误,提高了部分功能的性能,能够完成用户刻字绘图的全部需要!
  2、可以在Win9X,Win2000,WinMe,WINDOWS XP下运行!
  3、多国语言支持。在同一版面上可以同时输入中文,俄文,希腊文,韩文,日文等,方便多民族聚集地使用。
  4、最新优化的图象矢量化,速度快、效果好,可以处理大幅面图象!
  5、整图自动光顺功能,无须进行节点编辑,松快到只轻轻按一键,就能输出更加光顺圆滑的大幅面图形,有效避免锯齿现象,而且保证尖角分明!
  6、赠送文泰千年图库光盘,内含上万种各类图库。例如中国的祥禽瑞兽、吉祥装饰艺术、卡通图片等等。
  7、独特的输出精度补偿,可以有效地分别纠正机械精度误差,从而提升你的刻字机精度。
  8、最新优化的顺序输出功能,在顺序输出的同时,又以字为单位,有效解决部分刻绘机失步,纸前 进方向误差的问题,又能提高输出的效率。
  9、弧排和沿线排版的位置和角度均可任意修正,方便使用,任你摆布。
  10、独特的替换复制功能,方便快速制作各种胸牌,号码牌等。
  11、沿线排版功能,能够让任意图形和文字沿您所指定的路线排列。

Artcut6PRC是官方的升级补丁
WENTAI.iso是安装盘
WENTAI 1是千年图库(钥匙盘)

使用方法:
1、用虚拟光驱安装系统盘
2、将密匙盘装入虚拟光驱即可进入。
3、不得对密匙盘镜像ISO文件进行编辑。
4、物理光驱中不得放入任何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