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AP可否改美国手|?

楼主(2005-12-22):
知道的告诉小弟一声`````
对谢啦``

网友A:
可以改美国手!

楼主:
请教怎么改?

网友B:
这个款没拆过,但以前改过好几款,都不难,胆大心细就行,摇杆都是设计为油门或操舵可选的,主要就是“与螺丝和弹簧搏斗”!
象这种通道可设定的更方便,只要直接拆开后背,再把两个万向摇杆模块卸下、对调,通道通过菜单可重编。

楼主:
问提就是好象6EXAP没有油门和操舵互换这个功能

网友C:
那有人改过4VF吗?

网友D:
抄来的
8.操縱桿模式....有四種模式(我只知道1,2,3)
設定方式:先不開電,然後同時按住MODE和SELECT鍵,再開電就會出現選擇畫面
1.....左操縱桿控制2,4channel
右操縱桿控制1,3channel
2.....左操縱桿控制3.4channel
右操縱桿控制1.2channel
3.....左操縱桿控制2,1channel
右操縱桿控制3,4chan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