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36#机(无刷锂电版)居然配个无稳压直流电源作充电器

楼主(2005-12-22):
36#机性价比很高,可惜无刷锂电版没有包含锂电专用充电器。包装内的所谓“充电器”(见图)只是一个标称输出15V(400mA)实际空载输出约20V的直流电源。

    而且从线路来看(见图),本直流电源只有整流电路没有稳压电路,如果想用这样的“充电器”充锂电,只能外接一个电压表,当锂电池(3节锂电)电压升到12.6V时,立马拔下。

    请华科尔公司解释一下其中的道理。

网友:
这已经是众人皆知的事了

网友:
他们解释是,这是我门的技术秘密

网友:
还不如解释成为,这是我们的骗钱手段

网友A:
大家没有用过可能不太清楚

华科尔的哩电池组内部自带保护检测电路。,所以用这样的普通充电器是可以使用的。只是必须使用华科尔原装的电池组。

网友B:
全程监测过,没搞懂原理,但充原装电池时电流比较稳定,充到一定程度可以自动停止,但怀疑没有充满。
    上面2个指示灯完全没明白,每次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的哩电池组内部自带保护检测电路。,所以用这样的普通充电器是可以使用的。只是必须使用华科尔原装的电池组。

没用过,不过听说是这样的

网友:
你去看看他们的专卖店就知道了,他们自己都不用的,呵呵!

网友C:
拆个电池看里面有没有充电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个电池看里面有没有充电电路就知道了.

有的。我本人有一组36号无刷斑附带的1500MAH电池

网友D:
这不是白白增加重量吗?
真是白痴的设计!

网友:
而且严重浪费地球资源!!!!!!!!

网友:
浪费资源,增加电池的重量!愚蠢!

楼主:
华科尔锂电池中有特别的线路板

  华科尔锂电池中有特别的线路板,见图。

  只是不明白为何设计成这样?每个电池配一个线路板,还不如把线路板做到充电器中去。考虑一般情况,一个充电器配个3、4块电。
  这样的安排,即增加了电池的重量,又增加了维护和拥有总成本,好像不太合理。
  比较合理设想是,把此电路板单独做成一个独立模块,一头接“充电器”,另一头接锂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白白增加重量吗?
真是白痴的设计!

不知道谁白痴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华科尔锂电池中有特别的线路板,见图。

http://photo.5imx.com/up/0511/200512271241431.jpg[ ...

你怎么不想一下里面可能有放电保护功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怎么不想一下里面可能有放电保护功能呢?

请教
在至少6,7A的放电电流下,这个放电保护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F:
最大的好處是: 你必須買它的電池,否則弄坏你的.

网友:
要不这样作,咋赚钱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大的好處是: 你必須買它的電池,否則弄坏你的.

这个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谁白痴

我对这句话很感冒,看你也是一位高人,请回答一下楼上我的问题,谢谢

网友(2006-03-25):
不要苛责华xx了,他应该是用类似专用的充电IC,其实蛮大手笔的,不过我觉得他的设计思维有问题,因为模友或多或少都有摔机的经验,将IC放在电池上,难保电路不会受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程监测过,没搞懂原理,但充原装电池时电流比较稳定,充到一定程度可以自动停止,但怀疑没有充满。
    上面2个指示灯完全没明白,每次都不一样。

你是每次都不一样,我的是只有一个亮,冲多久都一样。

网友:
正常情况下,绿灯是电源指示灯,红灯是li电充满指示灯.楼上的说法那是不是把电池拔掉插上充电器电源红灯也不亮的呢?

网友:
呵呵!华科尔的电池我拆过。里面是一个电池保护电路。但是只有过压保护。M1444 应该是美上美的吧。看过芯片资料。该芯片提供低压保护,但是电路板上没有设计相应的元件。也就是说直接拿个13~15V的直流电源都可以给电池充。芯片只是在电池电压到了以后自动关断充电通路(充电时是用的中间那根红线和黑线,放电时是用的边上那根红线和黑线)。每个电池单独有一根线连到芯片,芯片检测电池电压,当达到4.25V时关断MOS管来停止充电。

没有恒流和恒压充电控制。简易充电器吧。(还不如没有)反正要重新买平衡充。

网友:
唉。。。。。。。。。。。。。。。。。。。。。。。。。。。。。换充电器不久得了。

网友:
电池这样做,出发点可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