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翼龙飞的更慢些...

楼主(2005-12-22):
如何让翼龙飞的更慢些...??

网友:
关键是减重……

网友:
要慢应该是加重吧!!

网友A:
其实仔细想下就知道的:

同样的机翼,升力与速度成正比.因此要速度慢--升力必然减小---升力减小而飞机不掉下来---则必须减重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机翼,升力与速度成正比.因此要速度慢--升力必然减小---升力减小而飞机不掉下来---则必须减重尔.

同意天使的说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襟翼!

襟翼只在降落或者起飞的时候用用。。。其他的状态基本上是徒增阻力尔

网友:
加大机翼迎角应该会慢下来~

楼主:
明白了.减重....从哪里下手啊...
不过越轻抗风越差.
上次在翼龙上挂摄象头时明显感到抗风能力强了.不随着风乱飘.嘿嘿
以后风大就配重...

网友:
有拉力无速度,加减速齒大槳

网友:
呵呵.又一个喜欢慢飞的,我也是喜欢慢飞的啊,减重是对的!

网友C:
经典!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机翼,升力与速度成正比.因此要速度慢--升力必然减小---升力减小而飞机不掉下来---则必须减重尔.

好的物理老师!

网友:
翼龙都快成蜗牛了,还不够慢啊?

网友:
改变翼型也可以,不过翼龙真的已经很慢了...

网友D:
我试过把翼型改成上凸下凹,飞得那个稳,快成滑翔机了。原配电池飞个十几分没问题。

网友:
加厚翼型,用克拉克Y

网友(2006-01-31):
主要是减翼载荷.......你们有什么不懂的,看橡筋动力飞机........

每平方分米0.07克...........
升力=升力系数X空气密度X速度平方X机翼面积
你把最重要的速度给变小了,而空气密度一定不变的,哪么要么加大机翼面积,要么改翼型,加大升力系数
这是航空的基本的东西,希望你们先学学再来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把翼型改成上凸下凹,飞得那个稳,快成滑翔机了。原配电池飞个十几分没问题。

上凸下凹的翼型是最不稳的翼型,和鸟的一样.,但鸟的尾翼,和翼,翼型,展弦比都是会变的,非常灵活,人根本达不到这样的要求,所以才做不出来哪么好的飞机因为上凸下凹翼型虽然升力最大,但压力中心变化过大,所以不稳,偶不想多说了,请自己看看关天翼型方面的书,谢谢

网友E:
凹凸翼型稳定性不好,不过尾力臂长的飞机就问题不大了。

典型的如牵引滑翔机,机头短粗铅块配种,尾巴细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襟翼只在降落或者起飞的时候用用。。。其他的状态基本上是徒增阻力尔

NO,襟翼改的是翼型,所以也是可用的,但是其与慢飞的要求来比
是差很远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凹凸翼型稳定性不好,不过尾力臂长的飞机就问题不大了。

典型的如牵引滑翔机,机头短粗铅块配种,尾巴细长。

牵引滑翔机用铅配种,不知道傻猫要用什么来配种?

玩笑,对不起,别当真了,生气的话,加偶QQ,偶给你道歉........635502

网友G:
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翼载荷
途径就是减重或者增加机翼面积
既然大家都觉得改变翼型不好
那就试试 改双翼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牵引滑翔机用铅配种,不知道傻猫要用什么来配种?

玩笑,对不起,别当真了,生气的话,加偶QQ,偶给你道歉........635502

不用啦,往我帐号上打款就好了。

网友:
少废话!一、减重。二、增加机翼面积。总之则是,减少翼载

网友:
咋研究起生物基因工程来了?

引用 网友F:
牵引滑翔机用铅配种,不知道傻猫要用什么来配种?

网友H:
我感觉把翼型改成很弯的那种,就可以飞的很慢了。

我的130自由飞就是由于把翼型做的太弯了,结果飞的太慢,抗风性不好。
打算重新做的时候,把机翼做“薄”一些。

网友I:
主翼上反角加大,成"V"字型,速度会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主翼上反角加大,成"V"字型,速度会很慢

他在骗你``正确的方法是把浆反过来装`他不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感觉把翼型改成很弯的那种,就可以飞的很慢了。

我的130自由飞就是由于把翼型做的太弯了,结果飞的太慢,抗风性不好。
打算重新做的时候,把机翼做“薄”一些。

弯度大的升力系数大,但是阻力系数也大,破风性能不好,所以根据实际情况来比较好。

网友:
慢的魅力

网友:
大家说说自己玩翼龙的时候最慢是多少KM/H啊?有走路慢吗?

网友:
最慢是负数,被风吹得后退,哈哈

网友:
在低空无风的情况下,比走路肯定要快一些。

网友:
来点BT的吧。拉杆减油门调整到临界失速的那个状态,嘿嘿,比人走路还慢。当然前提是减重!

网友:
回复 网友J:

用"巴必弃"翼型不是更了当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翼载荷
途径就是减重或者增加机翼面积
既然大家都觉得改变翼型不好
那就试试 改双翼吧,呵呵

在机身下在加一副机翼怎么样?嘿嘿

网友E:
那还是翼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物理老师!

天使是物理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还是翼龙?

双翼龙啊。。。
呵呵

网友K:
加大机翼的厚度!加大机翼的面积!不过最经典的还是在飞机后面装个减速板!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