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发动机怎样清洗啊????

楼主(2005-12-22):
请问新发动机怎么样清洗的啊????
用什么油来清洗活塞的????
发动机的垫片那里有得卖啊????
谢谢咯呵呵

网友:
WD40或甲醇

网友:
呵呵,拆了洗,我觉得用柴油最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新发动机怎么样清洗的啊????
用什么油来清洗活塞的????
发动机的垫片那里有得卖啊????
谢谢咯呵呵

用甲醇、煤油、汽油、WD40等都可以,不过用甲醇洗后要上润滑油的。
发动机的垫片可以用易拉罐的皮来做,厚度是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甲醇、煤油、汽油、WD40等都可以,不过用甲醇洗后要上润滑油的。
发动机的垫片可以用易拉罐的皮来做,厚度是0.1mm。

WD40是属于什么油????
谢谢啊呵呵

网友:
兄弟啊!
清洗发动机当然是数化油器清洗喷剂最好了;
但是清晰之后润滑发动机就数WD40润滑油最好了!

网友B:
很多的化油器清洁剂对机器一定的腐蚀性,要小心使用!!WD40效果不错!!一般的五金店都有卖的!但很多都是假的!

楼主:
新发动机用97#汽油来洗发动机应该没问题吧?
谢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多的化油器清洁剂对机器一定的腐蚀性,要小心使用!!WD40效果不错!!一般的五金店都有卖的!但很多都是假的!

只听说过发动机用坏的,还没听到过发动机是洗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听说过发动机用坏的,还没听到过发动机是洗烂的!

这也不稀奇啊,有些化学药品对金属是有侵蚀性的,所以会对金属造成损坏的....

网友D:
煤油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煤油是最好的选择

用煤油清洗新发动机最好吗????
谢谢啊呵呵

网友E:
现在哪里有卖煤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哪里有卖煤油的?

化工商店应该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