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着落的概率是百分之多少?

楼主(2005-12-22):
我自制一架40级的练习机,没图,凭借对飞机的理解自己设计画图,制作.(我是中年人,从小喜欢飞机,自我感觉良好)我这里没人玩航模.第一次只能自己飞,我有的只是在PS  PS2上的一些模拟空战游戏和电脑上的微软模拟飞行的一点体会.对了!我还有十足的勇气和自信!

你们评判一下,我第一次飞,安全着落的概率是百分之多少?请直言相告.我掂量掂量自己是半斤还是八两,决定下一步怎么走.先谢谢了!

网友:
0.5%(没飞过)

网友:
0.00001 %

Try G2 / G3 first !

网友:
飞离地面再说,GOODLUCK.

网友:
大胆飞吧,离开地面让它自己下来好了.

网友A:
还是先不要飞吧!
1 飞机是自制的。不是说自制的飞机不行,至少还没经经过实践考验,尤其是新手,在飞机上天后可能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调整一系列的东西,估计你是反应不过来的!
2 新手。首次就飞油机,那种发动力嘶叫声所带来的兴奋和紧张是你所适应不了的!
3 只是在PS  PS2上的一些模拟空战游戏和电脑上的微软模拟飞行的一点体会与练G2等模拟器的遥控器手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建议:
1 先不要着急飞,飞了肯定会.....
2 练好G2等模拟器,一定要作到100%不打错舵。降落成功率达到至少80-90%以上。
3 首次最好找个老鸟带飞!
  以上建议谨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不要飞吧!
1 飞机是自制的。不是说自制的飞机不行,至少还没经经过实践考验,尤其是新手,在飞机上天后可能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调整一系列的东西,估计你是反应不过来的!
2 新手。首次就飞油机,那种发动 ...

同意

网友:
强烈同意大校的建议,没有在模拟器上严格训练和没有老鸟带飞的情况下单独飞行,肯定是......

网友:
无论你有多大的信心和对飞机的多大了解,几律还是0,记得以前有一位模友他说自己胆大心细,开了几十年车都没有撞过车...这个跟飞机完全两码事。

楼主,我还是认为你认真对待,好好的找人带带,如果没人带,就先找个模拟器来练习练习手势。要不然,我敢说,你别说降落,就连起飞也是概率为0。

网友:
想办法当自由飞的话起飞就没问题了
呵呵

还是要练模拟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制一架40级的练习机,没图,凭借对飞机的理解自己设计画图,制作.(我是中年人,从小喜欢飞机,自我感觉良好)我这里没人玩航模.第一次只能自己飞,我有的只是在PS  PS2上的一些模拟空战游戏和电脑上的微软模拟飞行的 ...

必须练模拟器30--50小时以上,否则成功率是负值!!!

网友:
再补充一点,第一次飞谨慎一点不光是对自己负责、对机机负责,同时也是对他人负责。这年代,玩模型尤其是玩油机,不小心碰到别人,那就是大事,不亚于又给自己找个儿子来养,呵呵!
我们这里有一位前辈,爱好机机已经20来年了,到现在还没真正自己自如地玩上一回,纠其原因就是当年(9x年),头一次玩油机,那还是20级的,降落时不小心碰到一个小害的腿,筋几乎都打断了,花了二千多大洋才了结此事,9x年、2000多大洋,那时对他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呀!害得他现在一提起飞.....总是明年再说、明年再说。。。。。现在是我们一位非常好的地勤,摔坏的飞机都归他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不要飞吧!
1 飞机是自制的。不是说自制的飞机不行,至少还没经经过实践考验,尤其是新手,在飞机上天后可能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调整一系列的东西,估计你是反应不过来的!
2 新手。首次就飞油机,那种发动 ...

.
.
.   同意 netcat大校 的说法。
.   楼主:我们是同个年代的人,我应该是大你几岁吧,都算是老顽童一类的了(在这讲这话还要请坛子的长老们不要打我们的PP),我一直在关注着你玩空模的进展情况。我不怀疑你自己做飞机的能力,但G2模拟器同真正飞空模是两码事,急着飞自己做的油飞机,并且又没有老鸟带飞,可能飞机还没离地就炸桨,或者飞机一上天就炸机了,这样几次下来肯定会打击你玩空模的信心。
.   我最初玩空模,也是找不到教练,那个用火鸟毒倒我的毛头小子,他自己对火鸟也飞不好,所以他建议我买个翼龙来玩。我就从翼龙开始玩的,等到飞翼龙的技术差不多了,才认识了离我这几十公里的教练,也是从那时起才玩起了油机。有教练带飞,飞油机的技术长进很快喔。
.   其实要在周围找玩空模的玩伴确实有点难,拿我们惠州来讲吧,就只有三个半(为什么会有半个呢,因为用火鸟毒我的那毛头小子,只飞了几趟赛斯纳180泡沫机,就把机机收藏起来了)。还有两个模友,因为他们的工作大忙碌,所以,我们也只是偶尔才在周未碰头飞一下,其他时间,还是自己单飞呀......
.   楼主:买个翼龙对你来讲,是件很容易的事,所以强烈建议你先买个翼龙练熟手再飞油机......
.

网友:
对不起!

100%

我是这么过来得....

555....

网友:
哈哈,终于有玩ps2的啦,ps2上有一款直升机的模拟器,用rc模式玩很正点的

网友:
当然要炸,不过有了这贴,你会减少不少损失,找个人带你吧!要不先飞飞经摔的飞机

楼主:
我的天?!!!

我的天?!!!

我的天?!!!

我的上帝!

我的真主!

我的佛祖!

我的玉皇大帝!

怎么会是这样?!!!
有这么恐怖?
和我想象的差很远!
有这么难?
连50%的概率都没有?!!!
我忘了说明,我很灵的!小时候我爷爷对我的评价是:"正才没有,歪才有余.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就是不知晚上为啥尿床?"
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常常一次成功!我做涡喷,我的朋友认为不可思议!
我相信你们,做人得听劝.
可是......

我的模型已经制作一半了.

不死心!

这样吧:我把头一次飞的全过程用DC和DV拍下来,安全着落也好,炸机也罢.都很刺激!

写到这里我感觉我是不是有点太自负了?!
做人得听劝啊!

矛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