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生涩的球头吧!

楼主(2005-12-22):
球头扣在冬天老是转动困难,不但锁尾慢,而且令舵机折寿,现在发现直接用轴承取代球头,效果非常理想,(因为将滑动摩擦改成滚动摩擦了)各位可以不妨一试
该改装适合HDE版的小暴龙,CCPM碳纤版只有尾舵控制连杆可以改.XL CCPM除了十字盘上的球头其他都可以改。
HDE 版PITCH ,俯仰,尾舵的控制连杆可以这样改,其他的都是3D运动,所以不能改.
大桨PITCH的短连杆也可以改,但不在一个平面所以改装比较麻烦,这里就省略了.:em15
制作过程如下:
1.先准备一把5mm铰刀.
2.然后装入手钻把球头扣扩大到5mm.
3.然后装入MR52ZZ轴承(法兰轴承更好,容易安装),记得要涂R48胶水或者271/270胶水,两边伸出量要一致.
4.然后拧入螺丝,记得内侧要放一个小垫片,垫片直径不能超过外圈内侧,否则锁紧后转动有问题.
5.然后测试一下,告别球头扣的生涩吧,哈哈!
注意事项:球头扣一定要和安装平面平行,歪斜和扭曲的话效果不好.

楼主:
今早试飞:那是我的飞机吗?太听话了。急加油摆尾轻微(5度左右),操控真TMD灵活,简直象换了一个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早试飞:那是我的飞机吗?太听话了。急加油摆尾轻微(5度左右),操控真TMD灵活,简直象换了一个人。

iceman你厉害,不过我们这里暂时找不到弹子盘

楼主:
我有很多啊!!!近千个!

网友:
很不错的改装经验.

网友A:
楼主不是在广东吗?温度没有这么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在广东吗?温度没有这么低吧

准备回上海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回上海飞啊!

回来帮我也搞一下吧。。。

网友:
武装到牙齿了

网友:
来点 你说的弹子盘 好吗?!

楼主:
检查了一下,还是用法兰轴承比较安全可靠,联系轴承中.

网友:
法兰轴承  是不是珠子密封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很多啊!!!近千个!

又有人可以造福飛友了~~~~~我先向你買幾個可以嗎!!!!!!

网友(2006-03-16):
真不错~

我也全部改了!不过我的机还没有飞过一次:)现在先爬帖子,因为我也觉得球头好紧,现在顺多了~

网友:
改用钢质球头,也是解决生涩的问题,全改轴承,楼主.....强

网友:
自主创新的典范阿

网友B:
有MF52ZZ轴承吗?

有MF52ZZ轴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MF52ZZ轴承吗?

休丝300那好像有

网友C:
CCPM碳纤版改尾舵控制连杆轴承不是很理想,也没有明显的好处,我自己试过,个人感觉还是换钢球头好点,因为轴承只有2个方向移动的,球头是多个方向移动的,所以还是钢的球头好用,
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D(2006-12-25):
是个好方法,可惜懒得动,手头也没有合适的轴承,将就着飞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个好方法,可惜懒得动,手头也没有合适的轴承,将就着飞飞吧

和你一样,懒人一个,懒得换

网友:
我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CCPM碳纤版改尾舵控制连杆轴承不是很理想,也没有明显的好处,我自己试过,个人感觉还是换钢球头好点,因为轴承只有2个方向移动的,球头是多个方向移动的,所以还是钢的球头好用,
纯属个人意见......

LZ说了倾斜盘的不改,说明其它的球头主要运动的方向就是2个,倾斜盘的运动方向比较多,所以改了效果不大!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考虑用万向轴代替球头那?即不回脱落,也不会干涩!
是因为做到那么小,工艺复杂么?

网友(2007-10-19):
刚才把尾推部加了一个轴衬,效果很好,尾舵上最好还是不要加了

网友:
楼猪请问你会飞嘛。

网友:
太厉害了,看来以后只要是活动部件就都要上轴承了。。。

网友(2007-11-25):
不会脱落吗?

网友:
没有人考虑用万向轴
?   Good Good Good

网友(2008-02-20):
iceman  什么时候出改装套件 给我信息 我也搞套回来玩玩

网友:
毛鸡,已经有了。我买了10个。
我用来改了尾变距拉杆和日字框连杆,爽就一个字。尾巴顺滑无比。
大桨夹连杆的改装也在计划中。。。

网友E:
学无止境!

网友F:
有空也来改下...呵呵!!!!冰人..那有卖的15元一对

网友G:
我也下手了,在等货

网友H(2012-03-17):
这个也行呀 真行

网友I:
有时间也试试

网友J:
最近流行挖坟?

网友K:
这个有点DFC的意思

网友L(2012-10-04):
我一直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