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广州哪里有加工万向节的地方?

楼主(2005-12-23):
请问广州哪里有加工万向节的地方?

网友:
但是那里的精度不高,我建议可以在广州纸行路那里有卖轴承的地方有进口万向节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德路

在大德路几号?

网友:
有卖的??没有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怎样?价钱如何?可以用在海模上嘛?什么规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大德路几号?

整条街都是,找个有漂亮姐姐的合眼缘的进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