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有点技术含量的问题:OPS 21直驱40三叶桨,需要多重飞轮够?

楼主(2005-12-23):
问个有点技术含量的问题:OPS 21直驱40的三叶桨,需要多重飞轮够?

我装船上,为了轴系和发动机尽量贴近船底,只能少装或装小的飞轮,现在只有一个直径25mm的铝大齿和一颗直径15mm铁螺丝发挥点飞轮作用。本来还有个直径40左右的铝飞轮,看实在轻,然后太大,导致发动机底座太高,不好安装而拆了!

以前用铝齿和铝飞轮通过减速驱动5mm桨,1/3油门下水没问题,但是现在直驱40桨,不知道飞轮够不够重,怕启动不了或低速死火!

大家经验探讨一下,不行只有加工个重点的飞轮了!好麻烦的..........

网友A:
21直接驱动40的桨是欠了点,可以用小点的,飞轮建议用铜棒车个,大概是直径40*3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直接驱动40的桨是欠了点,可以用小点的,飞轮建议用铜棒车个,大概是直径40*30左右

21的应该驱42合适,可42的桨不好找,就只好找40的三叶桨了!

另外要再车飞轮就麻烦了,就是不想车,要车直径也不能超过28MM,不然发动机座又得整很高!

最好尺寸是直径25的长一点到60都没关系!

你那铜的40*30的,可不轻哦!

那样跑起来,低速会很稳定哦!高速上不上得去就是个问题了

网友:
个人取舍的问题!轻点的飞轮有利于高速运转和反应快慢,重一点的比较稳定但高速和反应速度相对比较逊色!!

楼主:
关键有的发动机飞轮轻点启动不了,或非常不稳定,不知道OPS的会不会也这样

以前就发生过发动机怎么都启动不了的,结果是原配飞轮轻了。

网友:
周兄,搞个像我那样的飞轮啦,代速超稳哦,连三叶那种单油针的发动机都不熄火哦

网友:
您的飞轮什么样子呢?给大家秀一下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郭兄,也不一样,第一你的飞轮虽好太大,发动机底座会比较高!

另外,重的合适的飞轮发动机低速虽稳定,但高速肯定上不去的!转速的优势也无法发挥出来的!

谢谢你了,热心的兄弟,以后一定帮你多介绍点买卖,有时间一起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郭兄,也不一样,第一你的飞轮虽好太大,发动机底座会比较高!

另外,重的合适的飞轮发动机低速虽稳定,但高速肯定上不去的!转速的优势也无法发挥出来的!

谢谢你了,热心的兄弟,以后一定帮你多介绍点 ...

如果你的发动机轴够长的话可以车的长些细些的。我试过的高速可以上去,只是在减速时要延长些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发动机轴够长的话可以车的长些细些的。我试过的高速可以上去,只是在减速时要延长些时间。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