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配油一般要存放多长时间 才可以用

楼主(2005-12-23):
请教:自配油一般要存放多长时间 才可以用

网友:
只要摇晃久一点让宅充分混合随时可用。

网友:
如果使用蓖麻油配制,最好等一个晚上,等沉淀物出来后,过滤再使用!

楼主:
我用的是医用蓖麻油  那应该等多久呀

网友:
我用的是医用蓖麻油 那应该等多久呀

沉淀的清澈透底--方可使用时间不定.

网友:
我用化学纯的蓖麻油、分析纯的甲醇,即配即用。

网友:
都是分析纯就不用等,如果不是,等澄清了抽上面的用,下面的用滤纸过滤再用

网友(2006-02-17):
放太久了反而不能用了!

网友:
有个低级问题请教

网友A:
什么是分析纯
什么是化学纯
医用蓖麻油好在那里呢 ?
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果使用蓖麻油配制,最好等一个晚上,等沉淀物出来后,过滤再使用!

果使用蓖麻油配制,最好等一个晚上,等沉淀物出来后,过滤再使用!

网友:
时间太久就又会分层,放置5-10个小时就可以

网友(2006-04-13):
配好的油放在冰箱里,能加快沉淀物的沉淀。

网友:
你们是几比几的配呀,.可不可以祥细教教我

网友(2006-08-04):
一个罩夜吧`````

网友:
我一般是放两周,等沉淀充分出来,油变透明后,抽上面清澈透明的,过滤下面沉淀的.

一两个晚上沉淀不充分.另外我还用过配好后放置两年以上的自配油,飞行正常!

网友(2006-10-20):
过滤一下就可以,不要放的太久了,否则会变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分析纯
什么是化学纯
医用蓖麻油好在那里呢 ?
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化学中试剂的纯度划分

优级纯  最好,不影响任何操作                                                最贵(一般作为催化剂建议使用)                             发动机用最好保护呀无杂质
分析纯 一般,不影响进行分析操作 (一般这种最多)      一般(作为使用建议使用)                                        发动机用好价格一般没什么杂质
化学纯 差,不影响进行化学实验                                            便宜(作为没什么必要的建议使用,仅仅是玩)

网友B:
一般在那些商店可以买到便宜的甲醇呀?

网友C(2006-12-30):
化工商店有卖的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