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12-23):
请教各位高手:下载的G2如何安装使用.谢谢了!不吝赐教

网友A:
在本论坛上 搜索 "G2 安装指南" 就能得到更多信息!
G2 安装指南(1)——如何卸载G2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4%D2%B0%B4%E5%B7%F2
G2 安装指南(2)——如何使用虚拟光驱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4%D2%B0%B4%E5%B7%F2
G2 安装指南(3)——如何安装一次就成功安装RealFlight G2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4%D2%B0%B4%E5%B7%F2
G2 安装指南(4)——第一次启动 RealFlight G2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4%D2%B0%B4%E5%B7%F2
G2 安装指南(5)——在RealFlightG2中如何校准遥控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4%D2%B0%B4%E5%B7%F2

网友B:
楼主的G2在哪下的呀?我也想装一个.谢谢

楼主:
谢谢指教!
用电骡下,不过很慢,我用了2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