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兄们!请推荐一款无刷给小弟。

楼主(2005-12-23):
炸了机之后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想飞飞3D机!要求:外转子直驱,最好在11V、7A左右有400克以上拉力!最重的还是价钱不要太贵
请推荐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炸了机之后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想飞飞3D机!要求:外转子直驱,最好在11V、7A左右有400克以上拉力!最重的还是价钱不要太贵
请推荐谢谢:em ...

辉盛铃铛241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辉盛铃铛2410-8

在论坛这里谁有卖啊!

网友B:
http://cn.himodel.com/cn/rc_hobby/electric_745.php

这里有,但不知能不能用11.1V,如果能用,我也想要一个了.用在1+1E3D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cn.himodel.com/cn/rc_hobby/electric_745.php

这里有,但不知能不能用11.1V,如果能用,我也想要一个了.用在1+1E3D上.

谢谢!
8圈!估计上11V电流容易偏大、发热也利害吧!又不知2410-12Y的如何呢!

网友:
如果不是非要外转子不可的话,我推荐ELE850电机

这款无刷在我用过的电机中是最满意的一个,2030规格,KV值4200,重量仅50G,用11.1V锂电1047浆,1:6.6减速比,飞470克的飞机,吊机电流仅6.6A,全油门拉力在600克左右(当然如果降低减速比的话拉力会更大,但电流会大很多)如果用上述配置飞400克的飞机,估计吊机电流不会超过6A,唯一的遗憾就是减速组的小齿轮磨损太快,经常要换,但用减速组也有好处,那天全油门炸机,把减速组的动力轴炸断,要是换成直驱外转子,呵呵,整个电机就OVER了.

网友:
ELE950应该比850强点.价格也贵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