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MP方式好,还是HDE的好?

楼主(2005-12-23):
最近想买450,但是总不知道CCMP的好,还是HDE的好。
有飞油机的朋友说CCMP的不好调,是这样的吗?
如果是新手,选哪个好?
飞起来的时候有什么区别?

网友:
别信,直接上cppm,灵活的很!

网友:
CCPM对3只舵机的一致性要求比较高,就如同玩音响里面的对管,反正我对CCPM不感冒!

网友:
CCPM以直推方式的性能最好,间接驱动的方式容易发生动作不一致的情况,该问题很难解决,现在着手改良450XL 中。
HDE的优点是容易调教使用,相对直推CCPM的缺点是结构比较复杂和重量略重一点,优点是舵机的使用寿命和动作精度都比较高,但响应速度相对稍慢,如果飞3D用CCPM会比较灵活,如果飞航线就是HDE的比较有优势。

网友A:
个人感觉hde对舵机要求也比较高,至少要带轴承,要不很快就会产生虚位,会越来越严重!主要是指pitch和ele的舵机,因为是单根推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hde对舵机要求也比较高,至少要带轴承,要不很快就会产生虚位,会越来越严重!主要是指pitch和ele的舵机,因为是单根推拉!

PITCH是公认的重负载,当然要买好点的舵机,elevator (升降)应该没有问题吧,我用GWS NARO STD都飞了600多次了,现在还在服役中,应该是调整的问题吧,所有连杆必须转动顺畅非常重要!!!
很多人抱怨舵机寿命不长,这和连杆的顺畅有直接关系,试问空载都要200g推力,负载当然有问题。

网友:
CCPM灵活,对电子设备要求较高。

网友:
CCPM飞行灵活,操控性极好,而且三舵机联动会相对减少每个舵机的负载,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