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奋战一下午,SJM电直基本成型了。

楼主(2005-12-24):
上几个图先欣赏一下吧。

中联和主轴改了,合理了很多。
装机的时候注意每一个铁螺母上要点一点厌氧胶。不然会自己松动。
原机配套的6角板手中,最小的那个不太好用,装机时比较麻烦,板手打滑,紧不死,
为了防止轴打滑,我在尾轴和前面的小转动轴上各磨出一个小平面,点了点厌氧胶,然后把顶丝上好。
这样就不会打滑了。

网友:
好机,电动机是外转子的哦。

楼主:
忘了装上头罩了:

网友:
多好呀!我顶!

网友:
爽啊!!!可我的还没到

网友:
恭喜转速版主!
我的估计要明天到吧,真正的圣诞礼物。

网友:
脚架不好看!

网友A:
怀疑它的实用性。好象太过花俏了,担心一个不小心,那些杆杆就变成“纽纽身”了。

外国好多顶尖直电也是类似的设计。但有理由相信,它们是基于高强度材料设计的,主要面向高端用户

楼主:
SJM所用的铝合金品质不错,强度没问题,碳纤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是国产机吧!!不错啊,呵呵,概念形的啊

网友:
速度挺快啊!我的收到好几天了,没有时间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它的实用性。好象太过花俏了,担心一个不小心,那些杆杆就变成“纽纽身”了。

外国好多顶尖直电也是类似的设计。但有理由相信,它们是基于高强度材料设计的,主要面向高端用户

好象太过花俏了,担心一个不小心,那些杆杆就变成“纽纽身”了。

网友:
好飞才是硬道理,上去他们网站看了一下录像,只能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啊~

网友:
头罩不好看!应该把头罩弄的漂亮些,肯定更上档次!

网友:
好多钱

这飞机好多钱一套,哪儿买的哦。

网友:
南京精密出品,机不错.不用升级起为全重400G以内.不错的机子.

网友:
机机很好,车座上的罩子一般。

网友:
我的也装好了!

感觉不错!两个旋翼头用两根独立的横轴!有特点啊!
同意转速的说明!有些地方确实易打滑!
还有头罩有点怪!两个孔的位置也不对!转速已经往下挪了啊!

楼主:
昨天空转了一下,结果掉了两个球头螺丝,好不容易找到代替品。
索性把所有球头螺丝都上了螺丝胶, 这下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