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电直外转!请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05-12-24):
我们近期将推出高KV的外转子电机,想请大家给点建议:
想请教大家:重量为50多克的,KV为2500好吗?
还有尾电机是多少转的,多大的桨
请有电机参数朋友给点意见和提议
                      谢谢!!!

网友:
400级别的电直,如果用外转可以用外径28MM的。9级定子,6极转子,定子直径22MM。
KV2800-3500合适。重量控制到60克以下就很好了。
参数可以参考一下450TH外转电机。
这个电机适合。Z00M400,黑鹰,ARK  X400,亚拓450L  ,450XL等。

3D电直一般都是皮带传动或轴传动。
只有小电直才用尾电机,其实改成双无刷没什么必要,有那钱还不如直接上3D电直。
建议楼主还是先把这个外径28MM的电直用外转子做好吧。这个是用途最多的。
效率可以拿450TH做比较。450TH已经是很不错的直机用外转了。

楼主(2006-02-07):
非常感谢版主的指导,我一定将外转电机搞好

网友:
建议做成动力轴可更换的安装方式,同时配两根动力轴

黑鹰齿轮轴径2.3,而亚拓齿轮轴径3.17,如果我现在飞黑鹰,将来升级亚拓,呵呵,一个电机通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