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KT做新机,请大家指点指点啊(这样的设备行吗)

楼主(2005-12-24):
370的动力组,8.4的镍轻
电池
,三个10克
舵机
,一个5A电调,一个四通接受机,请教各位老大,以这样的配置机机可以飞起来吗??(因为是第一次做KT机),可以拉起来吗? 可以吊机吗?
还有个很大的问题,难道KT的主翼真的不用翼型? 机翼用一快BT板就可以起来吗?有主翼的上迎角吗

网友A:
你这个配置就不要做平板机了
可以做个慢飞的

网友B:
支持,我认为还是有翼型的好,安装角当然要了

楼主:
那做什么飞机??慢的也好啊,只是翼型做的话太复杂了,大哥推荐个简单又是板机的啊

网友A:
KT板玩个弧度很复杂吗?

楼主:
知道了,夹个层就可以了是吗??
谢谢啊

网友A:
其它帖子里面有单层KT弯弧形的做法

网友C:
电调5安?????370做个舱身的还是能飞,,,要吊就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