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遥控器距离近的改进方法

楼主(2005-12-24):
我有一个四驱车的枪控,遥控的距离十分近,约为10米左右,我由于是通过网络购买的,要想寄回厂里维修十分麻烦,故高手指点如下问题:先谢了!!!!
1、这种现象通常是发射的问题还是接收的问题多一些?
2、造成这种现象有没有可能是电路谐振不好造成?如是可不可以通过更换晶体得到解决?如果能够通过更换晶体解决,能不能用电子市场上卖的同频率晶体而不用专用的晶体?
3、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原因太多了,有可能是发射机的放大器损坏,也有可能是接收机的调谐不好,也有可能是本来控设计的缺陷。问题太多了,不好说的,要对症下药才好!

网友B:
发射、接收、天线、电压、虚焊、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