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大滑翔的问题

楼主(2005-12-24):
请教一下做过大滑翔的高手,3米的翼展机翼做成几段的好?连接方式选者什么样的好呢?

网友A:
3段,中间主翼和反角

网友B:
怎么分段主要取决于是否携带方便,如果好携带只分成1.5米左右两副机翼是最好的,因为减少了接口的结构和衔接重量,简化了制作工艺.你如果直接做成3米的机翼也行啊,只要你觉得携带方便就成.
连接方式采用插销+套管比较好,强度可以得到保证,但得全局考虑受力和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