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谁用过雷鸟的模拟器

楼主(2005-12-24):
我全都连接了但是
就是怎么都用不了摇控器

网友A:
雷鸟模拟器,需要在WIN98上安装才能运行,里面的功能设置很多,不同机型有不同的设置,慢慢研究。

网友B:
看配套光盘上的说明文件

网友C(2006-06-15):
我用了,FMS感觉还可以,很小巧!但是也很容易摔(个人水平太差).设置很简单.单安装后好象必须重启才可以!

网友D:
装上就可以用~我用的XP装上就可以用了,只需要改下控制方式就行,但是FMS的模拟程度太低了。我都很少练

网友E:
FMS不好,感觉就是告诉你方向,和实际飞是两码事,我直接用真飞机飞

网友F:
我的遥控器上怎么没有接口啊!还是原配T6V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