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偷懒做的舵

楼主(2005-12-24):
今天做的舵,是用3MM厚的铝板折的。其它零件也可以按此方法做的,没加工机械的朋友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A:
和你那漂亮的轴架实在是太不衬了,强烈反对装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你那漂亮的轴架实在是太不衬了,强烈反对装上去

哎,这两位兄弟都是有很强加工能力的哦!

对了,郭兄,这位夏兄就在龙岗镇,离你坪山镇很近,他是跑车、跑船还有飞电直的,他同事也是飞电直的,你要有兴趣可以找他一起去玩,改天把你油直带去,把他和休斯的电直搞下来

还有,你把你船再搞一搞,到时候我们三船一起跑
一个是三叶15油机,60CM的船
他的是27级油机,多长就不知道了!
我的是OPS油机,70CM的船!

另外下次我送你一个正好15油机用的半浸强,40MM两叶,不过你要把全浸改半浸,不改的话就把我船上40MM三叶的全浸桨换给你用,呵呵,其实我是半浸的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做的舵,是用3MM厚的铝板折的。其它零件也可以按此方法做的,没加工机械的朋友可以借鉴一下。

说实话,你这手工舵实在做得没我的手工舵漂亮

另外你得做水冷,把空滤去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这两位兄弟都是有很强加工能力的哦!

对了,郭兄,这位夏兄就在龙岗镇,离你坪山镇很近,他是跑车、跑船还有飞电直的,他同事也是飞电直的,你要有兴趣可以找他一起去玩,改天把你油直带去,把他和休 ...

什么时候你们有时间可以过来我这里玩啊,我这的场地可以飞油直和飞固定翼3D,还可以跑越野和大脚同时还可放船。场地不错的哦。你的桨我先谢过了,我今天才又做了个三叶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那漂亮的轴架实在是太不衬了,强烈反对装上去

年底太忙,不好意思求车间的加工兄弟,所以就自己敲了一个先顶一下。
还有,我纠正一个问题:周老弟,我是在龙华,不是龙岗。记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做的舵,是用3MM厚的铝板折的。其它零件也可以按此方法做的,没加工机械的朋友可以借鉴一下。

说实话,你这手工舵实在做得没我的手工舵 ...

水冷要改,但空滤不能去掉!!!!万向节工作时磨下的金属粉末如果吸进去了,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年底太忙,不好意思求车间的加工兄弟,所以就自己敲了一个先顶一下。
还有,我纠正一个问题:周老弟,我是在龙华,不是龙岗。记住了!

难怪今天在龙华看到路边富士康一个厂房,呵呵..........

到时候把我手工舵亮出来,羞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