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 想DIY

楼主(2005-12-24):
没有电焊机搞私活真不方便
买一个价廉物不美(线圈是劣质铝线做的,传说铁芯还夹杂普通铁片230RMB以上)
或物美价又不廉(全部铜线绕的400RMB以上)而且功能单一
做一个,铜价赶黄金
好在N年前以1百多RMB买了一套纱包扁铜线6.085平方mm和15.84平方mm的
现正好找到一个符合做焊机的叠片式铁芯,0.35冷轧矽钢片,叠厚9.2cm、宽4.8cm
窗口长12.5cm,宽4.5cm(只担心窗口窄些)

铁芯叠得很平整,不想拆开,帖好绝缘层将就些慢慢穿绕
打算用来做手工电弧焊、点焊、实验电源
各位老大先说说行么?
行就先做过河卒子
不行就砸废铜烂铁

网友:
完全可以,最小的电感式交流弧焊机才饭盒大,你的铁芯尺寸做的焊机,只能焊2.5的焊条,如要有点焊功能,只有抽头(铜片包外层)+绕组才行.还可做电阻焊;在初级加个大功率可控硅调压器,可充电,电镀,电解(次级加硅整流器)

网友:
云浮,强烈鼓励你快动手!!可找到伴了:) 但我不建议你用这铁心作实验电源,实验电源用起来时间很长,无辜的浪费电力(多掏腰包)。此铁心只做点焊和电焊就行了。

我的1000VA的变压器做实验电源现在都感觉大些了,但一想一劳永逸,就用吧,我感觉不需要用再大些铁心了。

楼主:
谢谢楼上俩位!

楼主:
夜鹰干干干,干杯!成功将是大家的!!

楼主:
对拉,查了一下,铁芯的铁损视材质每公斤为0.9-8瓦,很可观哟,看来做电源的确浪费荷包,夜鹰说的对对

网友:
孕妇,我给你找点设计资料

网友A:
我有本62年的自制电焊机的设计材料
要的话我找到给你把主要部分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本62年的自制电焊机的设计材料
要的话我找到给你把主要部分发上来

中!孕妇先谢谢浆糊呀

网友:
这是准备用来缠点焊用的丝包扁铜线

今天将原变压器拆了

准备重绕并重做角铁的加强紧固环

还没焊先摆摆看

楼主:
动手真快呀
铁芯是E型的?
是不是保留初级?另加二次绕组?

网友:
孕妇老大雷厉风行啊,我有几个300瓦的UPS变压器,看了贴上来的鬼子造焊机的资料,心里痒痒啊。听说焊机的变压器是要留比较大的空隙,避免饱和的,要不要改我的变压器啊?用电子电路限制电流行不行?

楼主:
是夜鹰雷厉风行。普通电源变压器铁芯好象不太适合做电焊机

网友:
也想做一个,有朋友发个图和具体做法吗
并说说使用的心得

网友:
还有,在2006年的第一期无线电中也介绍有自制电焊机,不知方案可行性如何

网友:
楼上的~2006年的第一期无线电出了?

网友B:
我买到手了,你说出了没有,可以到www.radio.com.cn看看目录

网友:
呵呵,佩服大家。这里才有diy精神。
我认识个玩航模拿奖牌的,那叫一个有钱,人家diy估计都是花钱雇人diy

网友:
我等没钱人,穷啊

网友:
我有个非常大的电焊机,好象36个千瓦,不能在家里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到手了,你说出了没有,可以到www.radio.com.cn看看目录

无线电久违了!真是及时雨呀多谢clotus介绍!天亮赶紧到邮电局溜溜

网友C:
根据你的贴心大小和形状,建议初级176匝,全部绕在一侧,次级44匝,全部绕在另一侧,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的贴心大小和形状,建议初级176匝,全部绕在一侧,次级44匝,全部绕在另一侧,OK!

二次绕组这样绕在一边会不会只是一个55伏的交流变压器呀

网友:
白马不是马???这样设计是根据铁心形状,(立高),而不是矮胖!

楼主:
可以试一试

网友:
我的椅子有玄机的,能看出来吗?
这是那20枚3DD15中的一部分(拆机件)

楼主:
椅子艰苦的DIY捆啊绑的,用电弧捆好还可以继续光大
3DD15准备全部并上用

网友D:
这把椅子是三把椅子拼的,可以后倾30°,不会倒,呵呵--睡觉哦:)

准备分成两组,可单独输出30V/30A,可串联成正负0~30V电源。

有一个问题:旧漆包线、丝包线上残余的清漆怎样才能弄干净且不伤线的绝缘层?

网友:
有自己做好过的,发出来大家共享,也好如法炮制

网友:
用调压器穿线,简单又可调电流。

网友:
关注中~~~希望云浮老大能早点做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

网友E:
如果只用于点焊,用旧的行灯变压器(低压灯变压器)就行.不用拆开.从窗口剥出次级线圈.

用能找到的最粗的线,或用原来的线,多线并绕8-16圈.
试用时,关键在时间控制器上.依照点焊材料的薄厚和材质,反复试试.
我把材料和薄厚都标在时控旋钮上.列成四排.用起来很方便.

   一空之见,见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能找到的最粗的线,或用原来的线,多线并绕8-16圈.
试用时,关键在时间控制器上.依照点焊材料的薄厚和材质,反复试试.
我把材料和薄厚都标在时控旋钮上.列成四排.用起来很方便.

   一空之见,见笑了.

上张图吧,图示能使大家了解的更多。

云浮,你的做的怎么样了?

今天又抽时间赶了一把:次级用电焊线缠了4匝(1匝1.3v),在初级串10A电流表,短路次级,尽管已经打表,但焊接效果根本没有!又将次级用双股电焊线并联,绕3匝,已经再绕不进去了,这次听到的放电声挺强,可以将直径2.5mm的铜线烧的通红,先不说焊接效果,就初级的电流已经很令人担心了!估计超出额定电流4倍以上,想想,跟小拇指粗的电焊线在短短的2~3秒后竟热了,初级的直径1mm的线能承受的了吗?

明天上图

请有经验的朋友给我打打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张图吧,图示能使大家了解的更多。

云浮,你的做的怎么样了?

今天又抽时间赶了一把:次级用电焊线缠了4匝(1匝1.3v),在初级串10A电流表,短路次级,尽管已经打表,但焊接效果根本没有!又将次级 ...

一般焊接电流在80-60A就是很小的了,再低可能没那么细的电焊条,

网友:
wadukun ,可能你误会了,我是在做“点焊机”,不是“电焊机”,也许该另外开个新贴:)

网友:
今天又抽时间赶了一把:次级用电焊线缠了4匝(1匝1.3v),在初级串10A电流表,短路次级,尽管已经打表,但焊接效果根本没有!又将次级 ...

短路次级是错误的,点焊时加工件是有一小电阻值的,如果短路次级肯定要发热的。点焊机的空载电流应是满载的6%~8%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张图吧,图示能使大家了解的更多。

云浮,你的做的怎么样了?

今天又抽时间赶了一把:次级用电焊线缠了4匝(1匝1.3v),在初级串10A电流表,短路次级,尽管已经打表,但焊接效果根本没有!又将次级 ...

呵呵,我的还未做,铜线就这些象独生子女,只想一次成功,还在烟酒烟酒
只觉得小铁芯直接做点焊机功率上有些问题,散热不好肯定不能连续点焊
还是看上无线电一期介绍的做法,在这类小变压器初级增加一个张弛振荡电流调节器比较实用保险些

网友F:
点焊机是电阻焊的种类,一般工件的电阻率大于点焊头,电压降在工件上的越多越好,也就是可能的话次线越粗越好,也就是说这个电源内阻越小越好。点焊机的载率低,算每伏匝数的时候可算小点,因为一般算法都是载率高,自已玩一次也用不了太长时间(也可加风扇减小变压器温度),要是长时间用那就要大铁芯了,个也大了。我以前做了一个不太好用,也不想再拆线,就在初级大约三分之一的地方抽了个头,用1。5+1。5铁板点很好用。

网友:
hsj336
引用 网友F:
点焊机是电阻焊的种类,一般工件的电阻率大于点焊头,电压降在工件上的越多越好,也就是可能的话次线越粗越好,也就是说这个电源内阻越小越好。点焊机的载率低,算每伏匝数的时候可算小点,因为一般算法都是载率高 ...

你讲的很对,这是设计点焊机变压器的原则,但DIY本身就有很多受限制的因素,所以就有取舍的必要,其他的先不说,就拿我的这只变压器来讲,空载电流在400~500ma,就其理论的满载电流不到5A,可以长时间工作。但现在用于 点焊 ,就有些问题了:我认为首要的是初级的电流问题:11A!不知初级的漆包线能否承受的了;其二,焊点并不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大约2秒左右,这用在平常的薄金属片的焊接,问题不大,若用在焊接电池方面,目前的状况肯定不行,因为焊点已经通红!电池受不了!所以还得改进,说一句简单,可这过程是艰难的,会涉及到很多不确定因素。

请有 点焊机 的朋友测量一下您的点焊机的输出电压,以及铁心的几何尺寸,焊接的时间,1秒?2秒?还是零点几秒?这将对我是极大的帮助,谢谢。

“还是看上无线电一期介绍的做法,在这类小变压器初级增加一个张弛振荡电流调节器比较实用保险些”
     云浮,我觉得“加张弛振荡电流调节”有些哗众取宠,控制电流不如控制焊接时间实际!“就在初级大约三分之一的地方抽了个头”hsj336的做法也验证了我的想法,控制4V、5V、6V甚至8V等的放电时间!初级减少匝数就等于次级增加了电压,电压高了,焊接时释放的能量就要增加,比控制电流实际!

到现在想想人家300W变压器是怎么做的.....

网友D:
“自制简易实用的微型交流电焊机 刘 峰 周炳峻 戈 剑(49)”

咳,又差头了!无线电一上说的是电焊机,大家也在说电焊机..........还是另开贴吧

网友:
我用旧交流稳压器改的,“C"型铁芯截面32×64毫米,初级也是1毫米漆包线绕的原样未动,次级用拆下的1毫米线18根绞合截面约14平方毫米绕8圈(每圈0.73V)5.8伏,对电池引线那样的薄片通电后不用1秒即熔穿了一个小洞,用1.5毫米厚的不锈钢与0.3毫米厚的不锈钢对接通电后10秒可将钢烧发红(不是暗红)但无法熔合,变压器无明显发热.现正在考虑焊头的结构。

网友D:
dxq100 ,咱俩的情况差不多,你测没测初级的电流?我的次级用电焊线绕两个3匝并联,输出2.2V X 2。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制简易实用的微型交流电焊机 刘 峰 周炳峻 戈 剑(49)”

咳,又差头了!无线电一上说的是电焊机,大家也在说电焊机..........还是另开贴吧

无线电一期上说的是电焊机但内容是与点焊有关,有点焊铁皮的图片,据说也可以点焊电池。说是点焊机可能作者与编辑也动过脑子不敢贸然改一个字
直接用小变压器点焊电池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压焊时间尽管好控制,但电流大小不好掌握,涉及到材质、材料厚薄、焊点直径、电阻、施压问题。所谓成的先例只是看见说说的,目前没有见到货真价实的样例
不到0.8平方毫米的初级承受10A以上的电流密度对漆包线是个考验,我想搞得成的话可能要间歇使用
夜鹰别急,慢慢来,慢慢试,成功属于敢于探索者
做成功的老大与焊机专家到此发表一下高见吧
2000lsy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D:
dxq100 ,咱俩的情况差不多,你测没测初级的电流?我的次级用电焊线绕两个3匝并联,输出2.2V X 2。

空载电流约0.5A,工作电流没量过,(我用的数字表电流最大量程10A)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把椅子是三把椅子拼的,可以后倾30°,不会倒,呵呵--睡觉哦:)

准备分成两组,可单独输出30V/30A,可串联成正负0~30V电源。

有一个问题:旧漆包线、丝包线上残余的清漆怎样才能弄干净且不伤线的绝缘层?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香蕉水!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谢谢云浮的鼓励,今天将次级又加了一圈,变成单绕组,放电的声音很响也很脆,只是用16mm铜棒磨的焊杆的尖部被打掉一小块,看来采用通电加压的方法不行,得先加压后通电,考虑到效率、变压器的承受能力(只工作在极短的时间内)设想了一个控制电路,大家帮忙给各意见:

网友:
控制电路我是采用现成的继电器两个加一按钮,感觉简单适用.

网友:
云浮,夜鹰你俩点焊机做的怎么样了?密切关注中~~

网友:
XTGJR ,现在正忙着设计制作夹具,变压器就那样了,只是多一圈少一圈,遗憾的是这只变压器只能用来做点焊机,没有空间再绕电源的线圈了:(

稳压电源又另外找了两只300W的变压器,一个一个的来吧:)

网友:
期待中,希望能早日看到上的图

楼主:
别急,我们一直在努力

网友B:
能上多大的图,我在单位拍了些和点焊机原理相似的图,不知能上多大的图,发上给版主参考。如果能上的话再说说,工作过程。
上太小的图不清晰,所以想上大图。

去年5、6月的时候,就想问要一个(有两套的)来改装为电焊机,可是保管人不同意。没法。
努力,大家一起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上多大的图,我在单位拍了些和点焊机原理相似的图,不知能上多大的图,发上给版主参考。如果能上的话再说说,工作过程。
上太小的图不清晰,所以想上大图。

去年5、6月的时候,就想问要一个(有两套的)来改 ...

欢迎
上传图片宽度最好在640X480像素左右,以便于网络浏览:
*上传的文件大小不能超过200K
*建议一个帖子内所附图片不要超过10张,以免使服务器负担过重!

*每次可以设置同时上传 5 张图片

网友:
先上一张吧,看看对版主有没有帮助

网友:
没上好,来试

网友:
还有两张,继续

网友:
这是托人拍的。

版主看看图,不行的话,我自己去再重新拍。

网友:
还有两张细部参数

楼主:
这个是高压放电的可把小金属给气化了,不合适家庭用

网友:
孤陋了,那看看版主的成果吧

网友G:
什么时候完工?

楼主(2006-01-25):
引用 网友G:
什么时候完工?

春节后吧

楼主:
1做一个木芯对角锯开

2修方正钻孔

楼主:
3这样以便脱模

4顺便带个小小的

楼主:
6这么多铜线

5怎样塞进这么小的窗口

7一起来兴趣一下吧

网友H:
卖废纸时在1990.7《电子世界》上找到“多功能小型焊机的制作”,电弧焊、无焰焊(大概是电阻焊吧)、点焊多用,无焰焊和点焊焊钳、夹具、电极都有图纸,今天试了三次都上不了图,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卖废纸时在1990.7《电子世界》上找到“多功能小型焊机的制作”,电弧焊、无焰焊(大概是电阻焊吧)、点焊多用,无焰焊和点焊焊钳、夹具、电极都有图纸,今天试了三次都上不了图,郁闷!

快上图给参考参考啊还未绕线要改还来得及
焊机绕线有朋友说必须用胶锤打才能绕得下,不知可否

网友:
忙了几天,夹具尚未完成,看到朋友们都在积极参与,忍不住先发几张,大家给点意见:)

这可是硬盘里的小轴承啊:)

因为有反关节作用,所以夹住后不会掉:)

先发这些,电极还未完工,如感兴趣就再等等.

楼主:
wxyyz的资料
夜鹰的电焊枪做得,电流不会经过轴承吧

网友:
No problem.电极固定在铝条的顶端,今天已经作好了,明天上图.

楼主:
铁芯只需拆开一端口子

绕成的一次端2/3线圈

装入试试

若知后事如何,且等下回......

网友:
我以为小巧一点,比想象的要大,不大好弄

楼主:
另一端一次绕组的1/3绕制

捆绑定型

二次防护绝缘

余下慢慢地......

楼主:
绕制中的线圈及简易绕架

引线折弯

每层线圈都要涂足绝缘漆

网友I:
脱胎的二次线包
铁心多层绝缘处理

网友I:
变压器已插好铁心
测空载电流

网友J(2006-03-04):
回复 网友K:
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可能更好。焊头压紧(可用行程开关类的)时继电器工作,使变压器得电,经过一定时间后自动断电即可。

网友L:
高,顶一定要顶.不知老大做这个总成本化了多小,你处漆包线多小一斤,我这里一点漆包线不买,气死我了.

网友M:
我有几台直流的开关电源5v300A的能做电焊机吗?是不是直流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