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2代虎故障了,帮忙看看啊

楼主(2005-12-25):
新买的2代虎, 开了10来分钟,速度不快   左侧轮子 不会向前了, 只能后退了,

往前开 变成左转了,  往后退正常, 大侠 救救我的老虎啊

左右 前后的微调都试过了 不管用...

网友:
可能是遥控器接触不良 哪个遥控很垃圾的 拆开检查一下

网友A:
和发射部分没有关系。
拆开老虎,看接受电路板,有个功率管虚焊了,要不就是坏了一只,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发射部分没有关系。
拆开老虎,看接受电路板,有个功率管虚焊了,要不就是坏了一只,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对头,坦克其他功能没问题,可以排除发射板问题,接受部分也没问题,接收都是做在一块集成电路里面,应该是控制电机的功率管部分有问题,就是电路板上标了ECB的那些功率管,是可控硅的,你可以检查一下看是不是烧了,或者没焊好!

楼主:
功率管有规格么? 要是需要更换的话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网友:
拆了电路板看就知道了,PCB上表ECB的那四个管子上面有型号,你先用万用表量量看坏没有,也有可能是虚焊,不知道电子市场有没有配.

楼主:
管子上只标了 H1357 ,在下电子基础薄弱, 查不到该3极管的 规格, 大侠帮帮忙 看看  给个替代的型号啊,  H1357 我这边的 电子市场找不到啊

网友A:
B722也可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B722也可以代替。

是B772么?  你说的那个型号买不到...

另: 这个管子烧了1个, 更换后故障依旧, 让朋友帮我看了, 是一个toshiba的马达控制电路坏了 MP4104坏了.....

网友(2008-10-04):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已经换了新的MP4104 问题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