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用过摩托车启动电机的朋友

楼主(2005-12-25):
1摩托车启动机轴除了齿轮型的还有什么样的?
2摩托车启动机只能用9V的蓄电池带的起来么?直接用220V半波整流能行么?或者直接上220V市电?
3摩托车启动机比缝纫机电机转速快么?可有调素装置?
4摩托车启动机配套的齿轮组什么样子?最好上个图片。最好是网络像册的连接啊,论坛的图片我有很多都打不开的

楼主:
还有有几种型号

上次问店家好象不同的摩托车启动电机还不一样,木兰和豪爵125就不同。如果需要最大扭距的该选哪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摩托车启动机轴除了齿轮型的还有什么样的?
2摩托车启动机只能用9V的蓄电池带的起来么?直接用220V半波整流能行么?或者直接上220V市电?
3摩托车启动机比缝纫机电机转速快么?可有调素装置?
4摩托车启动机配 ...

Q:1。我用过的都是带齿轮的,没见过其他类型的,也许有吧。
  2。9V可以带的动但是没力。220V市电是不可以D,因为它是直流电机,而市电是交流的。
  3。摩托车的启动电机的转速不是很高,具体多少不知道但是扭距较大。
  4。和它配套的是个大齿轮,具体多大忘了,很久前修车时特意看了下但没记住。
  5。如果你是想改来做固定翼或其他的启动器的话,我认为还是算了吧,很麻烦而且不好用,我改过。

网友:
启动类电机不宜长时间运转
只合适做间歇式启动机使用

楼主:
想用来做台钻的马达的

看来只好买个来试试了。要转速低噪音小,配套零件比较齐全才好啊。

网友A:
启动类电机不合适做台钻这样的电动工具,一噪音大,二发热很厉害
做大的还是小的台钻

网友B:
呵呵 我以前就是修车的!我干过4年!  起动机(启动器)上午轴承是黄铜套的!一端是封闭的 另外一端有一个单向离合器!有的是带减速齿轮的! 有的起动机上只有一端有轴套另外一个在变速箱上了! 比如桑塔那~

网友:
偶的是铃木机

楼主:
小台钻

引用 网友A:
启动类电机不合适做台钻这样的电动工具,一噪音大,二发热很厉害
做大的还是小的台钻

应该比装订台钻小但,比显微镜太钻大很多。

楼主:
抱歉我问的是用在摩托上的

引用 网友B:
呵呵 我以前就是修车的!我干过4年!  起动机(启动器)上午轴承是黄铜套的!一端是封闭的 另外一端有一个单向离合器!有的是带减速齿轮的! 有的起动机上只有一端有轴套另外一个在变速箱上了! 比如桑塔那~

小的,手腕那么粗的。

网友:
起动机设计上都是 短时工作的!有时候磁力开关粘连必须马上拆掉电瓶连线 要不然 起动机和电瓶都得玩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比装订台钻小但,比显微镜太钻大很多。

DIY小小台钻用缝纫机的电机可以了。如住城里深夜不能开,乡郊不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