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救,上图,急 急 急。。高手帮助啊!!!

楼主(2005-12-25):
HYDROMITE II 做这个船可以用三合板吗??船长 550MM,用540做动力, 用1MM的还是2MM的,请高手们指点啊,用2MM会不会太重?540带的起来吗?? 但用1MM的会不会太不结实呢?
就是这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5
”

网友A:
用泡沫做外形,然后在泡沫上用纱布糊环氧树脂。干了以后把泡沫化掉。特点是轻便牢固。缺点是不好看。不过再不好看也比木头的好用

网友B:
给你个建议。。用1MM的铜木板。有条件做玻璃钢的话。。。就加上1层玻璃钢就可以了。。。。。。。
要没有用2MM到3MM的都可以。。没有事的。。。电机用好一点的。电机。。如古转。。。。。电池上8到10节。。速度不会慢的。。。。。

网友C:
对我的H就是这样作的!!!
很轻的..

楼主:
翼手龙90
谢谢你啊,真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