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动机固定螺丝大小的问题。

楼主(2005-12-25):
以前在坛里看到一老兄提到,发动机固定螺丝用比标准的小一号的好些,说这样可以在炸机的时候对发动机起一定保护作用。新买一三叶S46A发动机,标准用Ø 4,用小一号就是Ø 3了。你们用多大的呢?

网友A:
那就是我说的,46的发动机就用3毫米的螺丝,万一受到冲击,发动机固定孔和螺丝之间的间隙能起到很好的缓冲作用。我用了6台发动机,十几架飞机,摔机。炸机无数次但发动机无一报废,我看见好多模友炸机后发动机曲轴箱开裂,惨不忍睹,我的办法就是螺丝弯了发动机也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我说的,46的发动机就用3毫米的螺丝,万一受到冲击,发动机固定孔和螺丝之间的间隙能起到很好的缓冲作用。我用了6台发动机,十几架飞机,摔机。炸机无数次但发动机无一报废,我看见好多模友炸机后发动机曲轴 ...

哗!!!有这么大的做用,宝贵的经验啊!!!俺一定用3毫米的螺丝。

网友:
呵呵,经验之谈啊!记下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