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6super详细使用说明(个人出版)

楼主(2005-12-26):
在论坛经常看到不少网友需要ff6s的说明书,可惜找到的都是ff6的,所以根据我的使用心得写一篇ff6s的使用说明。清参照ff6的中文说明书,地址http://www.shhfmodel.com/html_pages/tech.html
上图太慢我就不上图勒!
ff6是futaba早些年前的产品了,现在看来从功能上已经落伍,满足不了需要了,最近futaba出的一款入门6通道(6exhp)都比他完善!ff6啊!一个没落贵族,想想要是10年前谁有这么一支遥控该十多莫风光啊……
s版的推出虽然增加了一些功能,弥补了一些不足,但是先天的缺陷却挡不住她的淘汰,建议购买遥控玩电直的一定不要买阿!!!!!!!!!(当然如果是玩固定翼的话那还是首选,以上是对直机的想法)
一:
先说说super版的新功能(ff6说明书没有的)
1:增加了三架模型记忆,在modl选项中由原来的三个数字变成了6个
2:增加了exp功能,就是调节遥杆的指数(或者说灵敏度)当数值设为+时,打舵初期舵机行程量将加大,反之则小。
3:增加斜盘功能swsh选项,前两种是十字盘模式,后两种为ccpm模式。
4:增加了两种飞行模式下的螺距调节,pi-n是一般模式,pi-i对应待速提高(idle up),pi-h对应油门保持(th.hold)
二:
待续

网友:
兄弟,谢谢!请继续。

网友A:
昨天有幸用这款设备调试设定一架450,聊一点体会了。
虽然是三点油门,其实只能设定一个油门中点,地点油门要么就是普通模式的0 要么就是3D模式的100
虽然是三点螺距,其实只能设定最低点螺距和最高点螺距,中点螺距定死了。

如果要想用这款控飞电直,估计要好好计算两条“曲线”的配合数值。但是太难受了,实在接收不了,还有5通道不能进行陀螺仪的感度设定,难受。

同意楼主的意见,不要用这个控飞电直了,实在是难受啊。

网友(2006-03-07):
楼主为什么没有下文了?期待着你继续阿!!!!!!!

网友(2006-12-13):
引用 楼主:
在论坛经常看到不少网友需要ff6s的说明书,可惜找到的都是ff6的,所以根据我的使用心得写一篇ff6s的使用说明。清参照ff6的中文说明书,地址http://www.shhfmodel.com/html_pages/tech.html
上图太慢我就不上图 ...

待续呢???我要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有幸用这款设备调试设定一架450,聊一点体会了。
虽然是三点油门,其实只能设定一个油门中点,地点油门要么就是普通模式的0 要么就是3D模式的100
虽然是三点螺距,其实只能设定最低点螺距和最高点螺距, ...

虽然是三点油门
虽然是三点螺距

以上这个参数在那个菜单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