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转VS外转,电机未来面面观

楼主(2005-12-26):
最近买了不少马达回来研究,有些心得,给大家分享1下
国外的内转有大家熟息的HACKER,MEGA这2个代表
HACKER的马达应该是大家最熟息的了,所有的B2030/B2040的原作者.国内仿造的有华迈,飞高,GS,西城等等.
主要技术是无槽绕的2极电机.以市场为主导.效率不算很好,功率也不算最大.但是是这个流派最成功的品牌.由于系列化,所以选择比较容易.按照电机的尺寸越大效率越高,同样外经的越长效率也越高.
原理上也是最简单的,3相2极电机.效率最好的C50XL在2KW功率时候还能保持85%效率.
LMT是以竞赛为生存原则的,所以贵,而已高级,基本是和HACKER1样的东西.
MEGA,6极,9组线圈的内转,有槽.结构坚固,效率很高(有槽无槽这里就见分晓了)380大小的最高效率有88%.而且效率曲线偏后,主要在导风扇和直驱用得多.同样尺寸下面比HACKER的功率大30%左右.但是大尺寸的就是做不好.
还有个kontronik,这个就是个内转的,无槽的,而且是个6极的.按道理说兼备了无铁耗,多极,但是依然效率没有到达90%.这个马达飞高有在仿造.不过是个大马达,估计国内出现的概率不多.
内转马达小的以B2030/B2040为常见的了,什么都可以用.大的,贵的,就是F3A用的C50XL了,配个减速,重量最轻.效率也很好.不过外转马达到来的时候,内转还能活的机会就不多了.
外转的马达,是新兴的,水平差距很大.
常见的就是AXI了,其他的很多都是中国OEM产品.当然也有些怪物级别的德国马达.
外转,小的最常见的是2005,更小的是蓝剑的了.变种的,亚拓的直升机用的.最少极数就是这个了.
大的外转,目前最大的都是爱好者DIY的,已经超过了150CC汽油机的马力了.能买到的,也是德国的,11KW的外转.总的说,外转的适合做大.基本没有什么特别的.
除了磁路以外,结构也有2个流派,1个是没有轴的,1个是简单的AXI结构.
当这么多马达同时在你面前,你选什么呢?
我给点经验大家.
先考虑什么呢?
功率!!!!!!!!,不管是3D拉力派,还是F5D都是马力就是结果.同样的不管什么,只要是马达允许转速够高的就功率大,外转的,HACKER的到5万转,而MEGA的有44000,但是同样级别的MEGA的转子更大,所以更有优势.
外转也适合这个规则,不过,如果只用外转直驱,那么还是建议用大重量的.
功率选完以后就是重量,不过,这点,可能大家想法不相同,有人是高手,从来不摔飞机,他说要轻的.我习惯摔了,我选择结构好的.
效率这个,我个人认为不是重点了,差个10%你知道么?呵呵,80%的马达,要20A电流,你的70%的也就是要到22-23A了,人家飞10分钟,你就飞8分钟咯.不过私人给你个建议,你喜欢飞高速的,你还是选效率低的好,(不是说不能用的效率了)
最重要的!!!内转还是外转?
我肯定的告诉你,只要你有钱,还是买外转的.
内转的除了最近国内生产的那个120小马达以外,最小的可能就是B2030了.
以前内转为什么吃香,原因很简单,能带个减速,带很大的螺旋桨,适合飞悬停.,那时候电池技术不过关.但是这个和效率没有关系,是到底你要速度还是拉力的平衡.
大家肯定怀疑我这个效率无关的观点.我只好再次压住怒火,说:
螺旋桨错了.
以前历史遗留下来的1047,基本是大家最关心的螺旋桨.但是也就是这个螺旋桨让国人对外转误解了.
前面说过,马力是最重要.1047桨最大问题就是限制了马达的转速,导致外转马力上不去.
很简单的,磁铁重量已经固定了,也就是说最大扭力已经在这里了,要功率上去就要转速上去.
如果单单在马达上面下工夫,那只好放大马达.重量就上去了.
现在的电池,现在的经验,就连铃铛2408-21都有600克拉力了(9*6,不推荐,电流太大)或者是8*3.8SF的也有500+拉力了.
大型的马达,内转就碰到减速机寿命问题,和散热问题.
现在大家还留恋内转的都是比赛的,例如F5B/D这些要瞬间功率的而且对重量非常敏感的场合.
如果不是比赛,你还用内转,那就是说你对电机和螺旋桨搭配不是很了解了.
以前老前辈说,无刷要高电压效率才好,这句话,今天应该说,外转也要高电压.(很废话呀,现在都用3LIPO)
不过2-3LIPO的情况,内转和外转都没有什么绝对选择的.
明天,或许说明年,4LOP和6LIPO流行的时候,就是外转的天下了.
4000MAH电池降价的时候,40甲醇机就是进入历史的时候了.
另外,给大家1个预告,2000MAH/12C的LIPO明年将大幅度降价,估计市面零售价格是40元/片以下.
这样,新的动力大家预测1下:
3LIPO的,马力将到达250W,B2040已经不能再适用了.
4LIPO的,功率将到达330W,这个时候是外转的黄金功率点了.就是说大概AXI2814这样的电机.重量120克左右.
3S2P的,500W了,需要60A的电调支持,30级飞机的理想动力.重型电直开始向油直品质靠拢了.或者直接把油直改电的,省得买贵电直.

网友:
期待water继续上课.

网友:
好,讲的好。

网友:
收下!慢慢看

网友A:
怪不得辉盛开始出大电机了,原来如此,是对未来的预测阿

网友:
今后肯定外转在固定翼将占主流地位。因为内转再加上减速器,价格、故障率都无法接受。唯一的好处只是摔机电机可得到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怪不得辉盛开始出大电机了,原来如此,是对未来的预测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怪不得辉盛开始出大电机了,原来如此,是对未来的预测阿

错了,呵呵
辉盛的第1个马达不是铃铛,早在2004年10月,辉盛就已经开始生产3520了,这个才是第1个马达.
走回头路而已了.

网友:
water工.内转是不是会不会被淘汰掉?内转有什么优势?

网友:
  对于大功率要求的场合外转子当然是必须选择的,对于小功率的场合,尤其是全重400g以下的小飞机,选外转子直驱也没有错,但由于小功率外转子在驱大浆时转数下降的比较厉害直接导致效率下降,也就是说,实际螺旋浆得到的功率比电池的功率输出要小很多(实测30%以上),但采用2040内转子减速的动力组,这种现象就好很多,而且对电池的消耗要小很多,尤其对于中级的玩家,我个人人为飞全重400g以下的小飞机,采用2040减速的动力组更合适一些,当然,采用2408外转子直驱1047显得更简单一些,对于初学者这个配置很诱人。至于大功率的场合,比如空机500g以上的场合,采用普通国产的减速动力组就没戏了除非采用高档的进口内转子系统,一个是减速器的维护另外就是整体的功率问题,所以最好采用外转子直驱的配置。比如我正在改ouya F3A-40的油机,空机重900g,全重1900g,必须采用阿水的3520外转子了。
  我是用2800kv-5400kv的2040内转子+1:3到1:5减速同kv900-kv1500的2412外转子做过比较实验.现在正做大功率的成品外转子实验包括diy中等功率外转子实验.

网友:
幸好我买的外转子的450TH,呵呵,看来我也是看准了未来。。。。。

网友B:
完了!完了!内转减速要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了!完了!内转减速要完蛋了!

不会完蛋的,导风扇要用呀,还有车,和船呢.

网友:
楼主是无刷电机的专家,他的意见想必是不错的!!

网友:
真是好帖呀,给咱指明了方向!

网友:
内转还是有空间的~比如说是船用的~ 外转没法做成水冷~~~ 但我比较喜欢MEAE的东西

网友:
好贴
不能 不回

网友:
但对于船用来说,还是内转子比较好:转速高,散热方便

网友:
对啊对啊,玩飞机的兄弟们,把你们的低KV的内转电机都转给玩船的兄弟吧,外转子不好冷却,内转子比较适用啊

网友:
如果你玩的不是速度太快的船(时速40公里以下)几可以直接用外转不用水冷~~如果你的外转是Y型接法的话发热会更小~

楼主:
还有人不明白内转外转的,继续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完蛋的,导风扇要用呀,还有车,和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