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2安装完头次运行时提示问题,请达人给解答解答 谢谢!

楼主(2005-12-26):
好像提示硬盘不够用 3楼有截图,4个G还不够用吗?请装过的朋友解答一下 谢谢

楼主:
又前辈给解答一二吗 我正安装ing  我硬盘D还有3。5个G,安装提示硬盘不够了,请那位解释解释 谢谢 在线等

楼主:
这是G2安装完 头次运行时显示的问题 如果是硬盘容量的问题 我D盘容量还有4个G(没安装在C盘),小吗,G2会占用多大硬盘的,即使我删D盘腾空间,可还是显示安装到29.8MB提示错误,到请达人给解答解答 谢谢! 在下作揖!

楼主:
我是把G2做成虚拟光盘 DAEMON Tools读盘后安装正常

网友:
安装G2需要注意几点:
1、G2的母盘及附加盘都是加密的,直接拷贝是不能用的,即使在光驱中直接用目盘安装也是非常挑光驱的。因此建议使用虚拟光驱。虚拟光驱的镜像文件可以在网上下载到。
2、G2完整安装的话大概需要2-3G的空间,但大多数人只需要安装目盘和ADD ON5 就够用了。
3、安装前,请把镜像文件拷贝到硬盘上,并且在使用G2的时候保证这些镜像文件不被 改名、移动、删除。
4、安装前,最好卸载移动硬盘,并且只虚拟一个光盘驱动器

更多的信息 搜索本论坛,有不少前辈铺路!

楼主:
你好 村夫斑竹 谢谢你的回复

    我就是用虚拟光驱从镜像文件安装的(用CloneCD把鸵鸟的光盘做成镜像文件),把主盘和3张从盘都装上了 xp补丁汉化补丁都没啦下,可是头次运行就提示硬盘空间不够用 4G空间怎么还提示不够用。

    我从电脑的另一个系统(winme,我是双系统)又重装了g2,这回只装了一张主盘,是直接用光盘装,可安装完运行还是提示硬盘空间不够。

楼主:
因为每次安装后运行时都是拷贝RFV2.DCK提示错误,按朋友的提示,手动把虚拟光盘里的RFV2.DCK复制到G2安装目录下,可还显示错误,那位大侠帮着整整

楼主:
我都晕了

网友:
你的镜像盘有问题!

还有,你是不是把镜像盘拷贝到硬盘上虚拟的? 虚拟安装完毕以后,镜像盘是不能从虚拟光驱中弹出的!

楼主:
斑竹来了 我是用CloneCD把g2主盘在硬盘上做成镜像的 镜像盘可以弹出的

楼主:
退出来的镜像盘 电脑再启动还在里面

网友: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回楼上的,是盘的问题,我换张盘装就没问题了,原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