蚊子M60刚做好还没飞过

楼主(2005-12-26):
有时间做一做,做了三个星期机身做完了,正在购设备。不知能否飞起哦。

用的是4025的桨能飞起来吗?

网友:
这机很好飞!!有2百多克的拉力就够了!

网友:
浆好像小了点,准备用什么动力?

楼主:
370的有刷直驱行吗7。4V 1100ma的聚合物电池

网友:
370直驱4025桨拉力不会超过160克,如果你用5mm的KT做的,估计要超重,全配最好控制在250克以内。

这个用老雷的CD无刷绝对嗷嗷叫……

楼主:
这是M60的主要規格
01.全長:490mm
02.翼展:600mm
03.動力:300直驅
04.螺旋槳:GWS4025

5楼说这种配置不行呀?

网友:
我没说这种配置不行啊!只说要控制重量。

网友A:
换跟大桨
用380+7寸桨
看你的机机和云舞者差不多
不如就用云舞者的动力系统好点

网友B:
楼主放心飞吧!

这种机机很好飞的,我也做了一架正在飞。
不过我做的是翼展80CM的,用广西老雷的 2040 内转子加 4.57比一 370 减速组、皓业 1047 桨、10.8V 镍氢;富余动力足的很,三分一油门就可以平飞了!
试飞的时候一定要选在无风的时候,这架机机在无风的时候表现超级稳定;有风的时候就飘的很。
祝楼主爽飞!

网友C:
翼展不算大.用1047这样稍大的浆会不会机身偏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跟大桨
用380+7寸桨
看你的机机和云舞者差不多
不如就用云舞者的动力系统好点

云舞者的规格是80多cm的翼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机很好飞的,我也做了一架正在飞。
不过我做的是翼展80CM的,用广西老雷的 2040 内转子加 4.57比一 370 减速组、皓业 1047 桨、10.8V 镍氢;富余动力足的很,三分一油门就可以平飞了!
试飞的时候一定要选 ...

楼主那个和你的比起来相差很多,你的是大桨慢飞的,楼主的是直驱快飞,所以不会飘,但会很贼。

网友:
楼主啊,不知道你现做的全重如何?370直驱4025或许不是个很好的主意。我有点想法,供参考:

1、首选老雷的手工CD无刷,重量轻效率高,不过您如果准备炸机那就不要了……

2、暴力型配置,白铃铛,不必7×6,用7035之类的桨就够了,三百多克的拉力怎么飞都行,7×6的话电流太大。当然比上面的选择重了些,飞机快了,也是种风险。

3、替代370+4025,考虑我用过那个高速180,9.6V直驱4530拉力160~180克,和370相比重量轻了,电流也小了。

4、再不够还有个替代370的选择,S280BB,9.6V下两百克拉力,电池好一点可以230克,如果用11V锂电那就暴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翼展不算大.用1047这样稍大的浆会不会机身偏转?

用 1047 机机是有点左倾,打一点右副翼就可以平衡了;慢飞的时候就基本感觉不到。
其实这台机是应该用 1:4 的减速比加 8060 桨飞的,但是 8060 的桨我是有,就是没有 1:4 的减速组,只有 1:4.57 的,如果上 8060 桨转速偏低,飞不了;上 1047桨能飞就凑合着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
1、您是用KT板做的吗?多厚的?
2、机翼用什么蒙皮?
3、机翼的翼形是sd7003吗?
谢谢!

我的机机是用 5MM 的 KT 板做的;机翼用的是上下两片 KT 板夹 KT 做的翼肋,两根 2MM 的碳纤维竿分别放在前缘往后三分一弘长处和后缘稍微往前处;翼型用的是平突翼型。
这样做的主翼非常结实,我已经炸断了三个机身了,现在飞的是第四个机身,主翼依然雄风未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
1、您是用KT板做的吗?多厚的?
2、机翼用什么蒙皮?
3、机翼的翼形是sd7003吗?
谢谢!

我用的是3mm的KT板,机翼用1mm吹塑纸机翼的翼形是sd7003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的翼形sd7003图是打印出来的吗?吗?sd7003是双凸翼形,你?还是将下半部分裁掉,?谢谢指教!

翼形sd7003是打印出来的,翼弦是12CM长,是原样用的,没变成平凸翼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