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发动机改船用发动机可行吗?

楼主(2005-12-26):
各位船友,我想把三叶53级的发动机改成船用的,是否改水冷就行?

网友:
好像还应该加点别的东西吧!至少启动的问题.....应该解决吧!

网友:
改水冷+改飞轮(按照启动皮带尺寸);

楼主:
按你们这样说只要加上水冷和飞轮就可以了?下午动工。谢谢

网友:
飞轮大小怎么确定的?

楼主:
我的飞机发动机改了水冷发动机了!!!!并按装在船上试航了,但航行速度不及专用的发动机。何解?那位可以帮我解答下?谢!!

网友:
改扫气道~~~减轻连杆~~~改压缩比~~~改轴承~~~换油料配方~~~~改完以上的~够你买台新的了,还不如买太STS的车机改水冷的好~~如果是3叶发动机就能玩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机发动机改了水冷发动机了!!!!并按装在船上试航了,但航行速度不及专用的发动机。何解?那位可以帮我解答下?谢!!

因为飞机发动机和船用发动机在进气、扫气、排气等角度都不同,因为使用目的不同,发动机所用的材料也不同,所以飞机发动机改的能玩就可以了,别要求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飞机发动机和船用发动机在进气、扫气、排气等角度都不同,因为使用目的不同,发动机所用的材料也不同,所以飞机发动机改的能玩就可以了,别要求太高。

同意老贾的观点,我就经历过。用三叶4.0空模机改过的,不理想。玩船模还是要用海模专用机比较好,不要对改装机期望过高。

网友B(2006-01-28):
供参考

我记得好像是船用发动机活塞工作行程要比空模机活塞工作行程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好像是船用发动机活塞工作行程要比空模机活塞工作行程长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好像是船用发动机活塞工作行程要比空模机活塞工作行程长

那個只是引擎的扭力問題~通過對槳和齒輪比的調整可以彌補~那個並不是主要問題~老賈前輩說的纔是關鍵~

网友(2006-03-13):
改水冷+改飞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