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二叶浆与三叶浆有什么差别?

楼主(2005-12-26):
请教:二叶浆与三叶浆有什么差别?
各自有什么优缺点?
在应用上有什么不同?
刚玩船,不太明白!
谢谢了!!!!

楼主:
再补充问一下:哪位高人能系统地讲一讲船型、发动机(电机)的功率、转速与浆的浆径、螺距及所能发生的推力、速度之间的关系?
再次谢谢了

网友A:
以前看过一篇介绍浆的文章,好像说二叶浆效率比较高,但是震动大。浆叶越多,效率就会有影响,但是转起来稳定。至于后面的,涉及的参数那么多,如果没有一定范围的测试的话,很难搞清楚阿!!我也在这里等高手来解惑:)

网友B(2012-05-27):
同请教,没有人知道吗。。。
同请教,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C:
那个跑得快就用那个~

网友D:
我认为叶型才是效率的关键

网友E:
我在专业队混过几年,以前对LZ的问题也曾经困惑过。那几年虽然潜心研究,也只能说略知皮毛。不过LZ的这几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却是玩海模所有问题的集合,如果有人说这几个问题自己能圆满解释,肯定属于世锦赛前三名的师爷级人物。很多问题无法形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老手往往也只是凭经验而为之。。。。。。。

网友F:
像真船没有用双叶浆的 赛艇都是用双叶的

网友G:
两叶的快,三叶的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