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铝散器加水冷管的船用调速器(有刷)

楼主(2005-12-26):
E-TOP F8
封装:专用铝散热器外壳+水冷管
体积:33mm x 23mm x 10mm
重量:
持续电流:84A
瞬间峰值电流:1360A
内阻:0.45毫欧-即0.00045欧
电池电压:6~10节,7.2v~12v

网友:
參數不錯~報價~

楼主:
这个加水冷是样机。
不加水冷时是这样的。

网友:
有報價麽?

网友A:
那两根管子是怎么弄上去的?电流84A很高啊,要是再加上水冷要跑到多少A阿

网友B:
好象卖28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根管子是怎么弄上去的?电流84A很高啊,要是再加上水冷要跑到多少A阿

是这样弄上去的!!! 这只是样机。产品不是这样的。

网友C:
有点隔靴搔痒的味道,我最近也把你的两个F8的电调改成水冷的了,一个是铜板上焊铜管,一个是铝板上打孔,水直接从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隔靴搔痒的味道,我最近也把你的两个F8的电调改成水冷的了,一个是铜板上焊铜管,一个是铝板上打孔,水直接从里过。

版主,贴片的FET管都是这样加散热器,在FET与铝板之间用好点的硅脂导热。不知你还有什么高招可行?请教!

网友:
还是没有弄明白。。。不是在两边冲了两下生挤上去的吧?

网友:
加上这个东东,这个价格要更上一层楼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贴片的FET管都是这样加散热器,在FET与铝板之间用好点的硅脂导热。不知你还有什么高招可行?请教!

对于一般电流不大的船来说,你这样做应该很好了。
不过对于ECO-ST来说可能散热效果不是最佳,等有空我把我的贴上来。F8我现在已经装在船上了,准备元旦下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象卖280元

价钱蛮有吸影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象卖280元

在哪有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