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05-12-26):
我的车在调试中发现前轮转向角度很小,我用的是S3003的标准舵机,是不是舵机力量不够呀?还是我调的哪不对了?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那要看你的是什么车?平跑?大脚?房车?越野?比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车在调试中发现前轮转向角度很小,我用的是S3003的标准舵机,是不是舵机力量不够呀?还是我调的哪不对了?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把舵角调大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遥控器上的转向角度旋钮

是不是着个呀??但我调了基本没反映

网友B:
是不是.接收电不足.转向器那有弹簧的.防止舵机损伤.跑起来应该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接收电不足.转向器那有弹簧的.防止舵机损伤.跑起来应该够用的.

你的车子实在是太难着了,可能是新的过,今天索性安了个螺旋浆磨车.磨了3箱油,够了吧??(还把我的指甲给弄坏了)

网友:
1  3003作转向舵机,力量肯定是小了!
2  调控,把舵机的行程调到最大。
3  连杆连接到把舵机端摇臂最外边的孔上。
4  检查接收机电池是否充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车子实在是太难着了,可能是新的过,今天索性安了个螺旋浆磨车.磨了3箱油,够了吧??(还把我的指甲给弄坏了)

汽车发动机的确没有飞机的好启动.需要一些技巧;先检查热火头,由于模型内燃机的润滑油比例很大.所以在玩过以后残留在发动机里有不少.当下次在启动是当然很困难.具体做法;卸下热火头,往汽缸和汽化器口注上1CC甲醇.拉几下启动绳.在把车倒过来拉.把油排出来.在装上启动试试看.一般在1分钟内都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发动机的确没有飞机的好启动.需要一些技巧;先检查热火头,由于模型内燃机的润滑油比例很大.所以在玩过以后残留在发动机里有不少.当下次在启动是当然很困难.具体做法;卸下热火头,往汽缸和汽化器口注上1CC甲醇 ...

刚才出去玩了会,不知道为什么引擎突然抱死了,手拉绳也拉不动了.回来逼老公拆了看,还好没事.我最后总结好象是有死气给顶住活塞了.对了,在拉引擎的时候还发现手拉器打滑了怎么解决?

网友:
我估计是活塞在上止点卡住了,因为小发动机没有环.汽缸是有点锥上小下大.发动机机是新的,所以有点紧. 也有可能是富油.把油针关小试试.拉绳打滑.是拉绳器的单向轴承进的润滑油太多.取下用汽油洗干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