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0W的外转子电机

楼主(2005-12-26):
给电动船做的外转子
电机
,7500W,使用60V的电瓶,120A;最高转速12000转。
空转情况:
看看他的电调:

网友A:
这个!!!!太强横了吧,得用在多大的船 上?自己造的?哈哈,厉害!

网友B:
厉害!可以载人了吧!

网友C:
这么大的电机,得用在多大的船上呀?如何做的,说说

网友D:
什么样的船 ?

楼主:
现在船上有两个人的位置。

网友E:
可以创吉尼斯记录了
只是是否真的能达到多少实际功率 恐怕还很难说啊

网友F:
我的125的摩托就是7。5个千瓦的,带上一个人(共250公斤),我跑过110,这船多重,能飞吗?

楼主:
船的重量不大,主要是电池的重量,再加上两个人的重量,设计船速不是很快,肯定不能飞。

网友G:
真能整,小心点用,注意安全呀!

网友H:
120A???
120A?120安培?楼主用的是多大的线啊?看上去不会超个2.5个平方。要失火的吧?

网友I:
电池怎么解决,是不是还要装个汽油发电机?
双动力系统环保又节能,是将来的发展方向哦!

楼主:
设计使用铅酸蓄电池,这样比较经济.

网友J:
呵呵,也太大了吧!!

网友B:
强啊!我还以为是国外的呢,
是有感无刷还是无感无刷?
无感无刷电调自己做的还是改的?

网友B:
成本有多少?

楼主:
肯定是无传感器的无刷,电机和电调都是自己设计的,部分IC直接从美国进口(因为未对中国及香港市场销售),所以成本有点高。

网友:
用什么电调?

楼主:
没明白楼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无传感器的无刷,电机和电调都是自己设计的,部分IC直接从美国进口(因为未对中国及香港市场销售),所以成本有点高。

厉害呀!真是高人!

网友:
没有7500W呀

60×120=7200,还没算电池组内耗呢。

网友:
120A可以做电焊机用了

楼主:
我以前做的电焊机效率很高,只是没有作推广,这和生产成本及产量有关。

网友:
自已做这么大的无刷没有必要吧
计然选择无感,我提个见意:
直接找个三相同步电机,电调也好解决,用多点电池把电压提到400V,然后就可以直接买个三相变频器来用就行了,什么都不用改了

网友:
还做什么船呀!改一个电动车的了!还实用 。

网友:
对你的这一套东东感兴趣,是否可介绍一下电机的外形尺寸.谢谢.

楼主:
电机直径125mm,长130mm,就是重量还未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直径125cm,长130cm,就是重量还未称。

130厘米?1米3?~~天啊~

楼主:
抱歉!打错了,谢谢指教。

网友:
如果用电瓶的话,这么大的电流,要选用12伏60安时电瓶5个,重量有110KG,大约能以最高速航行20分钟。那么船要超重了,不大可能向快艇那样航行。你的船是不是做成摩托艇的样式?我建议选用电子杂志上有广告的华田电器在卖的方型镍氢电池,组成60伏35安时的电池组大概要2000元,比电瓶贵800左右。实际上他们放电时间差不多,但电电电流镍氢电池爆的多了,重量只有30KG多一点。那么我想做的电动摩托艇速度会非常不错,祝你早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