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 MAX66 用什么微型接受机才可以呢;0

楼主(2005-12-27):
请问各位前辈  MAX66ADT  用什么微型接受机才可以呢    我用手里的 辉盛六通接受机 用 JR原装晶体   调到PPM模式  不能用  第一次使用 JR的设备 就遇到问题了

网友:
用飞高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A:
用飞搞 ,GWS 的4通道和6通道的,还有蓝箭的微型接收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飞搞 ,GWS 的4通道和6通道的,还有蓝箭的微型接收都可以的

不 知道西安集成电路的 六通接受机 可以用在 JR上不 他的质量还蛮好的

网友:
西安集成电路的 也可以

网友:
72M的设备是区分JR和Futaba的,飞高,gws等接收机上面有个拨动开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