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帆船专用舵机180度和360度的问题

楼主(2005-12-27):
GWS网页上的这款帆船舵机参数都一样,但是一款是180度,另一款是360度?请问用在帆船上具体区别是什么?谢谢赐教

楼主:
GWS这个有转半圈和一圈的两种,有什么区别?既然价格一样,为什么还有转半圈和一圈的两种?听说有的舵机可以转6圈?

楼主:
啊,我明白了,一个是增加力臂达到增加帆运动的行程,另一个收缩机肯定是可以转圈圈的啊

网友:
文字不如图片来的直接,你看了就明白了。

这个是强力舵机

这个是收索机

网友:
帆船专用舵机又称收索机,采用转轮方式,多为3-5圈,高档的圈数可调。看你的资料,文字上理解为转半圈和转1圈的区别,或许这是强力舵机?如为收索机这样的收索长度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