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测电机的Kv,Kt值?

楼主(2005-12-27):
如题,有什么软件吗?或着是怎么算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有什么软件吗?或着是怎么算
跪谢!

KV=电机的每分钟转速(空载)/此时提供给电机的电压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KV=电机的每分钟转速/此时提供给电机的电压值

是空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空载吗?

对,是空载

网友(2006-02-21):
Kt如何测?先谢了

网友:
Kt=Ke,您可以测马达曲线或反电动势

楼主:
回复 #6 dondon7758521 的帖子

能具体说说如何测吗?望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说如何测吗?望指教

您用一颗主动马达带动另外一颗被动马达转动,并量测被带动的马达的两端端电压即可(最好用示波器),就是将被动马达当成发电机后量他的输出值即可,之后用这个关系式V(t)=KE * w(t),而理论上KT=KE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用一颗主动马达带动另外一颗被动马达转动,并量测被带动的马达的两端端电压即可(最好用示波器),就是将被动马达当成发电机后量他的输出值即可,之后用这个关系式V(t)=KE * w(t),而理论上KT=KE

说的是空载,带一个马达就成带载了。

网友:
看来我没说清楚,好的,整理一下表示的逻辑:

有一颗待测直流马达,想知道其KT与KE值?
1. 首先,找到一个不接电源而能带动待测马达的方法(比如用手转或用另一颗马达驱动它)。
2. 待测马达被转动后,在线圈两端会产生反电动势,量出其电压值。
3. 将电压值除以那时候的转速,KE就出来了
4. 又因为KE=KT,所以KT也知道了

网友(2006-03-24):
没专用设备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