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的螺距设置

楼主(2005-12-27):
FF9的螺距里怎么样设置-3度、+8度、+6度、+4度、+10度

网友A:
没有FF9,不太清楚

网友B:
用罗距规设置!

网友C:
螺距理论上0--100的设置 直升机上是-10度和+10度 在遥控器上为50为0度 5为一度 不知道你明白没 就是说悬停一般是40(-2) 50 中位悬停一般是75--80(+5 6 )

楼主:
谢谢fishzh1881的点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