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直外转无刷的磁铁为什么内侧都是平的?弧型是不是效率高些?

楼主(2005-12-27):
请问电直外转无刷的磁铁为什么内侧都是平的?弧型是不是效率高些?
看顶级的无刷都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电直外转无刷的磁铁为什么内侧都是平的?弧型是不是效率高些?
看顶级的无刷都是这样

你说得一点都没错,效率是会高些,但也很少,因为许多片磁铁围成的圆间隙还是比较小的,但加工成本会上升许多(一种弧形只能对应一种直径的转子,而且加工困难),一句话,得不偿失!

网友:
那个间隙是越小越好!当然是弧型的效率高哇!!成本差不了太多,我刚买了两套磁瓦,与那个谁。。。卖的磁条价格没多几文!关键是要有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得一点都没错,效率是会高些,但也很少,因为许多片磁铁围成的圆间隙还是比较小的,但加工成本会上升许多(一种弧形只能对应一种直径的转子,而且加工困难),一句话,得不偿失!

我看的450TH上只有6片磁铁,它的漏磁应该很严重啊

网友:
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