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柯达充电器平衡充遇到要命的问题

楼主(2005-12-27):
今天,雪园的柯达充电器到手了,回家把手机充电器做的平衡充扔得远远的。准备DIY,可是充电器上的两个螺钉是内六花的,螺钉中间还有一根小铁柱,内六花扳手插不进去,请问模友们,你们的柯达充电器有这情况吗?如果有那该怎么办?请指教。

网友:
用合适宽度的一字口螺丝刀就可以拆下。

网友:
我是在电子市场买的起子.5圆一个.(是专用的)

网友:
就用一般的就行,只要大小合适,不过我打开三个后螺丝刀也就基本坏了!!
还有个办法,就是用铬铁把它烫,再用镊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雪园的柯达充电器到手了,回家把手机充电器做的平衡充扔得远远的。准备DIY,可是充电器上的两个螺钉是内六花的,螺钉中间还有一根小铁柱,内六花扳手插不进去,请问模友们,你们的柯达充电器有这情况吗?如 ...

内六花扳手有两种,有一种头上是平的,有一种头上有个小孔,后一种可以下全部的内六花螺丝,前一种就不能下你那种螺丝了,等改天我给你张图看看,不过去五金市场应该很多的!

网友:
实际操作胜于一切!只要用一支品质较好的螺丝刀揪一下就行了!看图:

网友:
找个修表的套装起子,就没问题了。拆下来用挫刀开槽以后就方便了。

楼主:
 不拆了,直接外面引线,负和T极短接,用热溶胶粘,好用,就是不好看。就是想不通日本佬为什么会把一个螺钉整成这样。

网友:
欧洲也用这种螺丝,我以前拆卫星接收机时,花10块买的特殊的螺丝刀。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2006-03-15):
胶壳散热不太好,天热的时候烫的厉害.

胶壳散热不太好,天热的时候烫的厉害.

网友:
我也是用的一字./....

网友:
要用梅花起子15米一套,很轻松就可以打开

网友:
这冲电器那里买的?买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