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和模型用的无刷电机有和区别?

楼主(2005-12-27):
cpu风扇电机和模型用的无刷电机在电机机构和调速器结构上有什么区别?cpu风扇电机经过改装能达到模型使用的要求吗?

网友A:
cpu风扇的马达本来就是一个外转子的无刷,它自己带有驱动电路,用霍尔元件感应转子位置,所以它使用直流电,要调整它的转速只用直接改变输入的直流电压即可,一般这种马达磁力弱,功率提高困难,但我想做电直的尾马达一类的小功率场合可能可行,也可能要重新绕线,重新换驱动三极管。

网友:
改强磁,重饶线,加电压!

三招一起用,应该能提高功率。

楼主:
这三招都不难,可大家为什么还要自己又作调速器,又做电机的?有没有人拿这种电机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搞成了,无刷电调不就没人买啦?都用这种有感无刷的啦。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pu风扇的马达本来就是一个外转子的无刷,它自己带有驱动电路,用霍尔元件感应转子位置,所以它使用直流电,要调整它的转速只用直接改变输入的直流电压即可,一般这种马达磁力弱,功率提高困难,但我想做电直的尾 ...

霍尔元件感应转子位置-----

我拆了几个没找到那个霍尔元件啊?

另外它的定子是4极,绕线方式不很了解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霍尔元件感应转子位置-----

我拆了几个没找到那个霍尔元件啊?

另外它的定子是4极,绕线方式不很了解呀?

霍尔元件已做在集成电路里了

网友D:
能否发个照片?

想看看驱动管的情况,能不能换。

楼主:
怎么上图啊?我有图片可是不会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看看驱动管的情况,能不能换。

我上图

楼主:
我那个更简单,没有外围的三极管和电容,只有那一个三个腿的集成块!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不好用,也不太好改的。

要有一定的加工手段,有一定的辅助材料,和一定的基础知识 ........

网友:
1A 的那个小的是三极管。
大的三条腿是霍尔器件

网友:
老大,1A 是二极管,(A)是代表的二极管。

楼主:
有三根腿的普通二极管吗?

网友(2006-02-02):
请问怎么绕线啊

网友:
大家不要费劲了,这个改在模型上用没戏的.